求租借 【声音采集设备】或者请教如何采集

楼主(2017-02-06):
大老板安排了一个实验。就是测试一块隔音板的隔音效果。

我准备使用信号发生器+功放扬声器 来发声, 然后测量两侧的声音,对不同的频率下采集到的数据 进行对比。

但没有声音采集设备,不太清楚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使用虚拟示波器,直接把波形存储到电脑上。 不知道可否? 请各位指教

也请各位不吝提供建议,非常感谢。
比如,能在淘宝上买东西价格合适的一台仪器也行。

如果各位有专业的设备 可以租用。。 也可以公司出面借用, 签订一个租用合同.
如果合适,可以私信与我。

不需要特别的专业,精度上也没有多少要求,第一次实验,想先看一下大体的数据走势。

最好在广州,深圳也行。我们的实验地点在广州南沙。

-------

分贝仪应该不太好使。
1.首先我要测试多个频率。  分贝仪得出的数据仅是一个分贝值。
2.扬声器那一侧没法放入分贝仪。这个传感器是被扬声器盖住的。

网友A:
直接用分贝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分贝仪可以吗

多谢回复。

分贝仪不太好使。
1.首先我要测试多个频率。  分贝仪得出的数据仅是一个分贝值。
2.扬声器那一侧没法放入分贝仪。这个传感器是被扬声器盖住的。

网友B:
音频分析软件+mic  一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分析软件+mic  一台电脑

这种方式,不同的MIC采集到的声音大小不太一样啊。

网友:
做音响的公司,有无响室,AP设备,比较适合你这种测试。还不如把你的隔音板寄给同仁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不同的MIC采集到的声音大小不太一样啊。

反正你是做实验

网友:
以前做过采集测血压时血管发出来的声音,用的mic咪头+功放+NI的AD采集卡+PC(Labview)。
选咪头时注意有单向型和全向型的,功放可以自己搭或者买个现成的。

网友:
Brüel & Kjær 的Pulse系统 + 传声器 + 有源音箱就可以

网友:
可以求助电声设备厂商,或者是计量站,一般会有Pulse,还有消声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