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如何从PcbDoc文件转出原理图?

楼主(2017-02-06):
求教:
AD可以从PcbDoc文件转出原理图吗?
如何转出?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出网表倒着画,原理图到pcb要花时间,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网友:
不可以这样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网表倒着画,原理图到pcb要花时间,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谢谢领路

网友B:
饭变成*容易
*变成饭难啊
除非是旺财

网友:
此题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饭变成*容易
*变成饭难啊
除非是旺财

精辟!!!!!

网友C:
如果PCB没有网络,先生成网络,在SCH中放上对应的元件,放一些网络,之后在PCB中更新sch文件,慢慢再整理;
我用这个方法时SCH好多网络没有更新,最后还是自己照着PCB画的,之后更新PCB对比找错误,(PCB和SCH元件不同时要用你自己和元件库重新放一下,要不一更新就没有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PCB没有网络,先生成网络,在SCH中放上对应的元件,放一些网络,之后在PCB中更新sch文件,慢慢再整理;
我用 ...

谢谢 领路
捋出元件间大概的关系就满足要求了,具体原理图手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