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电源板芯片炸机 还能维修么?

楼主(2017-02-06):
之前公司有一台明基ms510投影坏了 拆机发现是电源板 有芯片炸机了, 小弟木有修过开关电源 想问一下各位坛友 这个还有的修么 如果修要换那些器件
现在前端输入的保险丝 ntc 共轭电感应该是木有问题的~ 但是整流之后的就不敢带电去量
现在考虑买芯片回来更换   这样应该还有那几个零件要一切更换才可以了? 还有要注意的那些地方啊~

网友:
这是辅助电源的芯片吧,应该能修的,不过俺也不太懂。

网友:
多买几芯片,也不贵,有时候就是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
当然能修,不过没有修开关电源经验的话,可能会比较曲折。

网友A:
这种电源板整天修,没啥难度,有配件没有修不好的。炸lnk304,外围烧的东西有,整流桥,滤波电容,lnk304,开关变压器,光耦.想简单点的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加个5v上去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电源板炸待机5v部分几乎没有碰到开关变压器是不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板整天修,没啥难度,有配件没有修不好的。炸lnk304,外围烧的东西有,整流桥,滤波电容,lnk304,开 ...

那我是不是可以先用一个可调电源输出个5V接上去看看 如果开机正常了 到时在里面飞一个5V的开关电源进去就可以了吧
不然按你说 变压器坏了基本木有的修咯  一换就要换一整个电源板

网友:
可以但要将短路的东西拆掉才行,试下机子看看dmd芯片是否正常再说吧,如果dmd也挂了这机子没有维修价值了。变压器我们公司应该是前年吧定做了一千个这种变压器,直接抄了原装的变压器,几块钱一个定做,后面用光了就找液晶电视的电源板待机部分的变压器上去代用。反激的。

网友:
不如直接换块板

网友B:
先看炸了什么? 能告诉我吗?然后不带电量电源输出端有没有问题。
这种PI 非隔离LED电源芯片很简单的 。

网友C:
公司是楼主开的?如果不是那这种事情不是应该由相关负责人来处理的吗?该返厂的返厂该换的就换,不至于员工来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是楼主开的?如果不是那这种事情不是应该由相关负责人来处理的吗?该返厂的返厂该换的就换,不至于员工 ...

公司不是我开的
你不知道有一种老板 是觉得员工什么都会修的么  电话线网线 网站 打印机 饮水机 传真机 复印机  空调  电脑 反正东西坏了第一时间就说你们拆开看看能不能修~   电脑软件有问题 就是电脑死机啦 不行啦  你买的电脑不好用 ~  (后来是他自己乱装软件 搞到手写笔有问题了)
这台投影好年了 木有发票之类的  现在是拆开发现电源板坏 难度大 就不修了  已经和老板说了 叫人采购过一台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不是我开的
你不知道有一种老板 是觉得员工什么都会修的么  电话线网线 网站 打印机 饮水 ...

还好没有碰到这样的老板 ,做电工这行在很多人眼里==家电维修

网友:
顶一下楼上的头像

daft punk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炸了什么? 能告诉我吗?然后不带电量电源输出端有没有问题。
这种PI 非隔离LED电源芯片很简单的 。 ...

现在看到是炸了LNK304 这个芯片 其他主回路的东西还好 看到上面的坛友说 可能变压器都烧了 这样我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看这路只是待机辅助电源烧,虽然原机是非隔离结构,实际上换上普通的也没什么关关系。找一个12V的开关电源接上,就可以开机试还有没有其它部分有问题了。

这类开关电源,变压器一般都不是那么容易坏的。最多是芯片或功率管。

网友A:
benq ms mx系列的电源板炸待机5v烧断变压器是通病来的,投影维修行业的都知道,原本主电源待机5v经过FP6146-33S5GTR后出来3.3v供给pic16f690用,然后待机5v还供给信号输入通道用,严重的甚至这一块也是全击穿了,直接报废,这种问题碰到实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nq ms mx系列的电源板炸待机5v烧断变压器是通病来的,投影维修行业的都知道,原本主电源待机5v经过FP6146- ...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木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