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怎样将win7系统ghost到新硬盘上?

楼主(2017-02-06):
Ghost我比较熟悉。xp下经常用。原来的硬盘是500g的,现在想换成256g的ssd。不想重新装系统。想将系统Ghost过去。 现在的问题是win7有个100m的小分区,要咋处理呢?自己先怎么给新硬盘分区呢?随便分一个100m的,活动的主分区就行么?

网友A:
新硬盘 是否要分区,  自已决定好,          旧硬盘分区到镜像->GHO文件->新硬盘

新旧硬盘 都装在电脑上

那就是分区对分区 GHO拷贝

盘对盘 拷贝 就不推荐了

网友:
我记得ghost可以disk to disk吧?
不过换SSD就重新装吧,直接ghost的可能会不能发挥好SSD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硬盘 是否要分区,  自已决定好,          旧硬盘分区到镜像->GHO文件->新硬盘

新旧硬盘 都装在电脑上

只ghost 那个主要的分区就行?  前面还有个小的100m的小分区不用管?

网友B:
Disk To Disk就行了,分区大小可以调节

网友:
感觉重新装会好点,GHOST过去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C:
硬盘这样的部件第一次装系统最好还是正常步骤装系统,我用了ghost后系统有些不稳定,还是用了几个星期后才明确是系统没装好,在重装工作量就太多,先拖着了

网友D:
可以只GHOST  C:分区,1.需用U盘PE启动电脑把新硬盘分好区,2.新硬盘更新MBR,3.GHOS恢复到新硬盘C,4.U盘PE启动并修复系统引导

网友:
直接用分区助手迁移系统,系统,预装的正版软件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这样的部件第一次装系统最好还是正常步骤装系统,我用了ghost后系统有些不稳定,还是用了几个星期后才 ...

我这是同样一台电脑,只是换硬盘而已。软件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只GHOST  C:分区,1.需用U盘PE启动电脑把新硬盘分好区,2.新硬盘更新MBR,3.GHOS恢复到新硬盘C,4.U盘P ...

我现在的分区是这样的:

第一个100M的保留分区不能不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sk To Disk就行了,分区大小可以调节

Disk To Disk 不行啊。 新硬盘比老硬盘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分区是这样的:

可以不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