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下如何在solder下画虚线

楼主(2017-02-06):
请问AD下如何在solder下画虚线,如图,这种画法除了增强电流能力还有有什么优势,谢谢。

网友:
防止过波峰焊镀锡不均匀

网友A:
画好长线以后用打破线工具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直的,用字符,写一堆“-”号

网友:
请直接在Solder层下 按P+L画线即可。 这种做法常见于电源板,话说你上图的Solder层画得太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好长线以后用打破线工具就好了

方法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