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官方Raspbian不用显示器开启SSH的方法

楼主(2017-02-07):
之前好像有坛友问过这个问题,当时没看到有谁提解决方法,现在也找不到那个帖子了。

今天突然想到翻出吃灰的树莓派试了一下。

方法很简单,就是在电脑上往烧录了系统的SD卡里面放一个文件名是ssh的空文件就行了。
见官方的说明:https://www.raspberrypi.org/documentation/remote-access/ssh/ 最后一行
For headless setup, SSH can be enabled by placing a file named 'ssh', without any extension, onto the boot partition of the SD card.

刚烧录好Raspbian的SD卡:

SD卡放到树莓派里面启动之后在路由器里面看IP,默认就是client name是raspberrypi那个:

SSH连成功了:

网友:
谢谢。前一个帖只是说了下,你这个图文并茂,透彻。

网友:
还能这样,我每次都是直接登路由器查连接设备,然后修改ifcfg-eth0里的配置,固定好IP,再SSH登录。

网友:
然后再开一个远程桌面,妥妥的和开显示屏没差了

网友:
学习了,周末拿出来溜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