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带内参的DAC,详情见帖

楼主(2017-02-07):
如题。首先有个疑惑,带内部参考电压的DAC据说不如外部的准,是不是这样?有人说其实二者差别不大,又不是做声卡,普通的驱动灯泡阀门啥的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详细要求:
  • 输出:0~10V
  • 供电:不要太奇葩就行。我板子上是3.3V供电
  • 价格:尽量便宜,贵的也能接受
  • 环保:RoHS,无铅这些必须得有,反正对环保要求高
  • 位数:8bit足够
  • 接口:SPI或并口
  • 产地:不要国产的
  • 封装:贴片封装,尽可能小,引脚尽可能少
  • 路数:输入一路,输出一路,足矣
  • 设置时间:别太奇葩就行。你别给我来一个片子是ms级别的神器
  • 工作温度:大于我这个范围:-20℃~+60℃
  • 其它要求:要用在比较复杂的电磁环境下,所以抗干扰能力要强

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请各位大神出人出力!

网友:
dac还能输入?

网友A:
单片机 pwm算了,更好控制

楼主:
哎我勒个去我问菜了?不能输入那SPI接口是干哈的?读数据的?那个不是ADC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 pwm算了,更好控制

不行啊我哥,我单片机怎么都输出不来12V,5V都很罕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啊我哥,我单片机怎么都输出不来12V,5V都很罕见。

加一级放大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级放大不就行了吗?

那个线性度不好吧,到时候怕是为了简单反而把事情搞得超级复杂。

网友C:
有0-10V的DAC吗?
8比特的精度,普通运放都可以达到。不如整个STM32再运放放大后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线性度不好吧,到时候怕是为了简单反而把事情搞得超级复杂。

DAC一般都是5V或3.3V,你需要10V,只能自己放大。线不线性一般不用太担心,要求高就自己做多段标定

网友D:
楼主先把需求理一下,需要多大精度的?

部分MCU的DAC的基准可以外接

输出需要10V,那么你就需要准备10V以上的电源电压,升压也可以

如果MCU带DAC,精度可以接受,加一级运放放大就行了

以上都是输出电流小的情况,大电流需要加功率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一般都是5V或3.3V,你需要10V,只能自己放大。线不线性一般不用太担心,要求高就自己做多段标定 ...

不对吧,绝对有做好的输出为10v的片子。我自己没用过,但是见别人用过的。我的哲学是有现成的解决方案绝不自己去重复造轮子,耗时费力,而且还不如人家稳定。我以前有个同事就是喜欢什么都用mos管自己搭建显摆自己多牛逼,结果一个控制阀门的H桥给折腾1个多月才弄好。然后nec什么的有个片子基本上就是拿来就用,价格也才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0-10V的DAC吗?
8比特的精度,普通运放都可以达到。不如整个STM32再运放放大后输出。 ...

精度我倒不在意,你给我4位我都够了,我担心的是线性度,漂移这些,集成的片子,这些地方考虑得肯定比你自己搭建好,不然貌似省了钱,产品投放出去,这里给你来个小问题,那里给你来个不稳定,玩死你。要把产品召回重新刷程序或者派售后去现场,你就惨了。这些都是我们以前遇到过的血的教训。你一个片子省6块钱吧,一千套产品6千块钱,给客户赔不是请吃顿饭也就差不多了,出去一趟车费差旅费加一起可能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先把需求理一下,需要多大精度的?

部分MCU的DAC的基准可以外接

用的片子不带DAC,否则我不来问了。带崽能力未知,呵呵,客户就说输入要求0~10v电压信号,暂时按电流为4~20ma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哎我勒个去我问菜了?不能输入那SPI接口是干哈的?读数据的?那个不是ADC么? ...

我说的是,你说路数 一路输入 一路输出

网友:
楼主水平堪忧

网友:
哪有那么容易,除非指标不需要,我现在正在画板子,8层的,除了一大堆的电源以外还要外部的LM399的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你说路数 一路输入 一路输出

???你话说明白些行不。

楼主:
哎哟,您这洞察力了得,一眼给看出来了啊,大家快瞧瞧,这就是高手,一下子就整出来了你水平不行。下回你见到高手不去研讨会不发表文章专门找论坛问问题的时候别忘了再吱一声。

网友:
楼主表达确实欠妥:路数:输入一路,输出一路,足矣
对于DAC而言,输入可以是并行,也可以是串行,也可以一路串行输入后N路输出。
除非是ADC和DAC一体的,才可以说路数。

网友:
楼主问问百度`高压dac`出来就有ad公司的ad55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哟,您这洞察力了得,一眼给看出来了啊,大家快瞧瞧,这就是高手,一下子就整出来了你水平不行。下回你 ...

你就是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行啊我哥,我单片机怎么都输出不来12V,5V都很罕见。

。。。奇葩  都是上运放的  你就是DA也是上运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片子不带DAC,否则我不来问了。带崽能力未知,呵呵,客户就说输入要求0~10v电压信号,暂时按电流为4~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哟,您这洞察力了得,一眼给看出来了啊,大家快瞧瞧,这就是高手,一下子就整出来了你水平不行。下回你 ...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奇葩  都是上运放的  你就是DA也是上运放的。

我DAC出来直接就是10V,也要接个运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DAC出来直接就是10V,也要接个运放?

因为绝大多数DAC输出电流都很小,可能只有1-2ma(设计参数,实际使用还不保证),所以绝大多数DAC都需要接运放。

网友G:
产品详情
AD5761/AD5721 分别是单通道、16/12位串行输入、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 采用单电源(4.75 V至30 V)或双电源(−16.5 V至0 V VSS和4.75 V至16.5 V VDD)供电, 集成输出放大器和基准电压源缓冲器,构成使用极为方便的通用解决方案。

这些器件可保证单调性,选定范围内的积分非线性(INL)为±2 LSB(最大值),噪声为35 nV/√Hz,建立时间为7.5 μs。

AD5761/AD5721 采用串行接口,能够以最高50 MHz的时钟速率工作,并且与DSP和微控制器接口标准兼容。 利用双缓冲,DAC输出可实现异步更新。 输入编码为用户可选的二进制补码或偏移二进制。 异步复位功能可将所有寄存器复位至默认状态。 用户可通过控制寄存器中的RA[2:0]位选择输出范围。

这些器件采用16引脚TSSOP封装,保证具有−40°C至+125°C的工业温度范围。

应用

    工业自动化
    仪器仪表、数据采集
    开环/闭环伺服控制、过程控制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网友:
就4bit的DAC   软件定时器产生的PWM都够用了。一会儿说精度4bit够用。一会儿说pwm线性不行。lz你太矛盾了。要么你就是完全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产品详情
AD5761/AD5721 分别是单通道、16/12位串行输入、电压输出数模转换器(DAC), 采用单电源(4.75 V ...

太高级了  不过撸主反正说了不差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太高级了  不过撸主反正说了不差钱。

不贵不贵,也就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贵不贵,也就50+吧

才50+?还是人民币?  太抵挡了,赶紧给楼主推荐个100美刀的,人家只要4位但是就是不差钱。

网友:
这个帖子让我学到了很多。

网友(2017-11-16):
速度不是很高,用PWM-DA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