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烧录器是3.3v的,板子电源1.8v,如何正常使用?

楼主(2017-02-07):
如题,我买了一个烧录器是3.3v的,而手里的板子是1.8v供电,买的时候没有注意;有没有什么简单快速的方法,可以用这个烧录器来烧录板子呢?烧录器是通用的jlink烧录器。多谢!

网友:
Target interface voltage (VIF)        1.2V ... 5V

网友A:
segger官网 https://www.segger.com/jlink_base.html

J-link 参数写的可以1.2~5V,调试器不对目标板供电。不放心的话,可以自己power off,关下。

网友B:
不知道你的jlink是哪一版,看J-link 原理图的话,调试IO口电平是跟踪目标板器件电压的,而且不对目标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gger官网 https://www.segger.com/jlink_base.html

J-link 参数写的可以1.2~5V,调试器不对目标板供电。 ...

我用的烧录器是这样的,SWD接口,不接VCC好像烧录不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jlink是哪一版,看J-link 原理图的话,调试IO口电平是跟踪目标板器件电压的,而且不对目标板供电 ...

我买的烧录是SWD接口的,VCC不接好像烧录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烧录是SWD接口的,VCC不接好像烧录不了

JLINK接VCC不“只”是为目标板供电,而是探测目标板的电压。

网友:
烧录器不接电源到板子,只接地线,板子另外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接VCC不“只”是为目标板供电,而是探测目标板的电压。

我用这个烧录器是可以烧录的,但是硬件工程师说担心会烧坏板子;有没有这种隐患?

网友:
jlink可以提供jlink模块不供电采用自供电系统吧。

网友:
换标准JLIN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