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电源这样处理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2-07):
望哪位坛友能够解释下电源这样处理的作用?谢谢

网友:
说具体点儿

网友:
派型滤波

楼主:
VEE GLOBA是供电端口,VEE MUX是给后面的芯片供电的。经过这样处理后,这个VEE GLOBAL与这个VEE MUX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你以前用的电容滤波不都是这样接的吗,你说有什么用……

网友:
猜测卤煮想问R25/0R有啥用?

网友:
R25 0Ω的当成是跳线,拿掉可以接电流表, 测试电流,测试完了再接回去。。

网友:
可以把两个电源网络分开

网友:
1、方便调试,或串电流表,或选配功能(可删减),做跳线用。2、0R电阻在某些场合可作为滤波用,类似于磁珠。

网友:
挺像π型滤波的,不过π型滤波是把0欧那个电阻换成电感。

网友:
估计调试会用到……滤波么,一般这样接个0R是没什么卵用的,前后纹波基本一样大

网友:
0欧姆电阻只是分割两个电源,单点连通

网友:
进来涨涨知识,9楼分析一目了然,文字点赞……

网友:
12楼正解

网友:
就是预留个贴片位置,到时候删除功能,或者换成磁珠什么的都好更改, 不然就得割线,或者重新做PCB了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各位的回答,差不多明白了。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
想把同一个网络命名两个名字所以用了个0欧电阻。

网友:
R就是个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