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电路为什么产生的是正弦波?

楼主(2017-02-07):
负反馈的RC移相,正反馈的文氏桥,还是别的形式的振荡电路,选频振荡出来以后为什么就只能是正弦波(忽略谐波的问题)?

是因为单一选定的频率下只有正弦波的这种形式存在?

有没有人能合理的解释下?

网友:
因为单一频率,没有谐波的波形就是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都含有高次谐波。文氏桥的选频网络已经将选定频率的谐波都滤掉了

网友A:
http://electronics.stackexchange ... ed-by-an-oscillat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tack Exchange 上面有一些回答。

见下面的对比表格: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 ... #Equivalent_systems

很多物理现象都是简谐振动。
那个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解出来,自然就是 sin/cos 函数。
http://www.feynmanlectures.caltech.edu/I_21.html

另外,谐振这一章节也非常精彩。
http://www.feynmanlectures.caltech.edu/I_23.html

网友:
除了正弦波,其他的波所要生成的能量需求较大,故因此而产生谐振波。
不说谐振波,就光是正弦波输出的阻抗也要匹配,不然还会有反射波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electronics.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85229/how-a-sine-wave-created-by-an-oscillator
Electr ...

容我研究研究

网友B:
因为只有单一个频率的信号满足振荡条件,即反馈为正反馈;反馈信号振幅等于输人信号振幅

网友:
我能说…正弦波的微分积分波形一样…也是稳定震荡的一个因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只有单一个频率的信号满足振荡条件,即反馈为正反馈;反馈信号振幅等于输人信号振幅 ...

是反馈信号的相位等于反馈信号的相位吧

网友:
       振荡电路为什么产生的是正弦波并不完全正确。
振荡电路产生的不仅是正弦波还有余弦波(不光是电路其他物理振荡也会类似),
如果你以为正、余弦波一样只是初始值不一样而已,其实这就是个关键!!
忽略了余弦波就会理解不透彻,
物理振荡有两重要的部分:能量的释放和储存,这两个部分不是孤立进行的,
他们在周期性的互相转换中进行,虽然重要但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个矢量
是互相垂直(他们互为导数),导致他们其中一个是正弦波另一个就是余弦波。
例如:电压*电流,速度*力。物理实验中的单摆,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就是
圆周旋转向心力总是和速度方向垂直。

         呵呵,对!就是圆周旋转运动,月亮绕地球旋转,如果月亮绕2个地球旋转,
例如哈雷彗星,振荡电路也可以整出2个地球甚至多个地球的效果,他们的
两个矢量就不总是互相垂直,必然就不会是正弦波还有余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