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9260T uCOSII+ emwin开发包 ,基于IAR平台【供大家学习参考】

楼主(2017-02-07):
这个版本是基于armstrong的第一版本的基础上做了一些驱动方面的添加。
armstrong首先发布了第一版支持uCOSII及emwin,非常感谢。

第一版里少了一些驱动,比如以太网,usb之类的。 这一版本把驱动补齐了。
如有问题,欢迎交流, 由于ucosii有版权的需求,我私人更改以后放在这里,仅供大家学习参考。如需uCOSII的商业版本,可以联系uCOSII的代理商购买。

网友A:
这么高端的芯片还能跑这个啊!挺不错的。支持一下。感觉就是当单片机用了。
不过这样用的话,网络方面的操作估计不太方便了吧

网友:
有keil mdk  平台的就还呀

网友:
谢谢!正捉摸用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端的芯片还能跑这个啊!挺不错的。支持一下。感觉就是当单片机用了。
不过这样用的话,网络方面的操 ...

由于内存资源比一般单片机多得多,做网络应用还是蛮便利的。通常,移植一个lwip,结合RTOS就可以用socket接口了。
很多人在小内存单片机上移植lwip出现稳定性不佳的问题,多数都是内存不足导致的;内存对于lwip太重要了。
我这里也重写了asm9260t的eth驱动,跟官方示例是完全不同的用法;目前是为uip定制的,可以拿去需要的人参考:

uip线程的用法参考如下:
#include "usrinc.h"
#include "uip_arp.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ma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extern void *uip_sappdata;
extern void tftpd_init(void);
extern void tftpd_appcall(struct uip_udp_conn *conn);

////////////////////////////////////////////////////////////////////////////////
static volatile bool_t isLinkUp = 0;
static struct timer arp_timer;
static struct timer peri_timer;
static struct uip_udp_conn _udp_conn;

////////////////////////////////////////////////////////////////////////////////
#define ETHBUF              ((struct uip_eth_hdr *)&uip_buf[0])
#define UDPBUF              ((struct uip_udpip_hdr *)&uip_buf[UIP_LLH_LEN])

#define UIP_PERIOD_TIMER    (CLOCK_SECOND/10)   // uip服务周期。
#define UIP_ARP_TIMER       (10*CLOCK_SECOND)   // arp时基周期。

////////////////////////////////////////////////////////////////////////////////
//|          |
//| 函数名称 |: uip_services_start
//| 功能描述 |:
//|          |:
//| 参数列表 |:
//|          |:
//| 返    回 |:
//|          |:
//| 备注信息 |:
//|          |:
////////////////////////////////////////////////////////////////////////////////
void uip_services_start(void)
{
  struct uip_udp_conn *pconn;
  pconn = uip_udp_new(NULL, 0);
  if(pconn){
    uip_udp_bind(pconn, HTONS(100));
  }else{
    DBG_PUTS("\nUDP:100 bind failed.");
    sys_suspend();
  }
}

////////////////////////////////////////////////////////////////////////////////
//|          |
//| 函数名称 |: task_uip
//| 功能描述 |:
//|          |:
//| 参数列表 |:
//|          |:
//| 返    回 |:
//|          |:
//| 备注信息 |:
//|          |:
////////////////////////////////////////////////////////////////////////////////
OS_STK task_uip_stk[TASK_UIP_STK] @ ".noinit";
void task_uip(void *p_arg)
{
  u32_t ipaddr;
  int i;

  // 初始化uip时钟模块。
  clock_init();
  // ARP模块初始化。
  uip_arp_init();
  // 初始化uip协议栈。
  uip_init();

  // 协议栈地址配置。
  ipaddr = util_rev32(MAKEIP(192,168,1,56));
  uip_sethostaddr(&ipaddr);
  ipaddr = util_rev32(MAKEIP(192,168,1,1));
  uip_setdraddr(&ipaddr);
  ipaddr = util_rev32(MAKEIP(255,255,255,0));
  uip_setnetmask(&ipaddr);
  memcpy(uip_ethaddr.addr, "087653", 6);

  // 初始化以太网模块硬件。
  if(!emac_init(uip_ethaddr.addr)){
    DBG_PUTS("\nemac init failed.");
    sys_suspend();
  }

  // 启动uip的上层应用服务。
  uip_services_start();

  // 初始化uip定时器。
  timer_set(&arp_timer, UIP_ARP_TIMER);
  timer_set(&peri_timer, UIP_PERIOD_TIMER);

  DBG_PUTS("\nenet start.");

  // 开始协议栈消息循环。
  while(1){
    // 等待以太网模块产生中断。
    if(emac_wait_signal(20)){
      // 同步MAC与PHY之间的传输模式。
      isLinkUp = emac_sync_transfer_mode();
      // 有中断发生,则处理可能的中断事务:
      while(1){
        // 循环接收所有数据帧。
        uip_len = emac_read_packet(uip_buf, UIP_BUFSIZE);
        if(uip_len == 0){
          // 接收缓冲区没有数据包了。
          break;
        }
        if(HTONS(UIP_ETHTYPE_IP) == ETHBUF->type){
          uip_arp_ipin();
          uip_input();
          if(isLinkUp && (uip_len > 0)){
            uip_arp_out();
            emac_write_packet(uip_buf, uip_len);
          }
          uip_len = 0;
        }else if(HTONS(UIP_ETHTYPE_ARP) == ETHBUF->type){
          uip_arp_arpin();
          if(isLinkUp && (uip_len > 0)){
            emac_write_packet(uip_buf, uip_len);
          }
          uip_len = 0;
        }
      }
    }else{
      // 同步MAC与PHY之间的传输模式。
      isLinkUp = emac_sync_transfer_mode();
    }

    // 处理uip的定时服务。
    if(timer_expired(&peri_timer)){
      timer_reset(&peri_timer);
#if UIP_CONF_TCP
      for(i = 0; i < UIP_CONNS; i++){
        uip_periodic(i);
        if(isLinkUp && (uip_len > 0)){
          uip_arp_out();
          emac_write_packet(uip_buf, uip_len);
        }
        uip_len = 0;
      }
#endif /* UIP_CONF_TCP */
#if UIP_CONF_UDP
      for(i = 0; i < UIP_UDP_CONNS; i++){
        uip_udp_periodic(i);
        if(isLinkUp && (uip_len > 0)){
          uip_arp_out();
          emac_write_packet(uip_buf, uip_len);
        }
        uip_len = 0;
      }
#endif /* UIP_CONF_UDP */
    }
    // 对ARP表进行超时处理。
    if(timer_expired(&arp_timer)){
      timer_reset(&arp_timer);
      uip_arp_timer();
    }
  }
}

////////////////////////////////////////////////////////////////////////////////
//|          |
//| 函数名称 |: udp_appcall
//| 功能描述 |: UDP应用程序服务。
//|          |:
//| 参数列表 |:
//|          |:
//| 返    回 |:
//|          |:
//| 备注信息 |:
//|          |:
////////////////////////////////////////////////////////////////////////////////
void udp_appcall(void)
{
  switch(uip_udp_conn->lport){
  case HTONS(69):
    //tftpd_appcall(uip_udp_conn);
    break;
  case HTONS(100):
    if(uip_newdata()){
      uip_ipaddr_copy(_udp_conn.ripaddr, UDPBUF->srcipaddr);
      _udp_conn.rport = UDPBUF->srcport;
      _udp_conn.lport = uip_udp_conn->lport;
      _udp_conn.ttl = uip_udp_conn->ttl;
      uip_udp_conn = &_udp_conn;
      uip_udp_send(uip_datalen());
    }
    break;
  }
}

////////////////////////////////////////////////////////////////////////////////
//|          |
//| 函数名称 |: tcp_appcall
//| 功能描述 |: TCP应用程序服务。
//|          |:
//| 参数列表 |:
//|          |:
//| 返    回 |:
//|          |:
//| 备注信息 |:
//|          |:
////////////////////////////////////////////////////////////////////////////////
void tcp_appcall(void)
{
  switch(uip_conn->lport){
  default:
    uip_abort();
    break;
  }
}

网友:
移植freertos,没版权,现在代码都从ucosiii转freertos

网友B:
在开发板上测试了一下,发现代码有问题?ucos的启动任务(App_TaskStart)都进不了,看起来在不断的重启.软件模拟倒是能进入App_TaskStart.各位大侠,求解.

网友C:
芯片淘宝可以购买?

网友:
这个片子推的咋样了?几年前就听说这个了但是一直没听说在集中器行业里面有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淘宝可以购买?

淘宝可以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开发板上测试了一下,发现代码有问题?ucos的启动任务(App_TaskStart)都进不了,看起来在不断的重启.软件模 ...

我调试的时候是下载到sdram里运行的,您可以先试试下载到sdram里运行。
下次我 下载到nand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调试的时候是下载到sdram里运行的,您可以先试试下载到sdram里运行。
下次我 下载到nand试试。 ...

谢谢你的回复!我是用jlink下载测试的.程序运行到下面:
OSStartHighRdy
                                                                ; Change to SVC mode.
    MSR     CPSR_c, #(OS_CPU_ARM_CONTROL_INT_DIS | OS_CPU_ARM_MODE_SVC)

    LDR     R0, =OS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MOV     LR, PC
    BX      R0

    LDR     R0, =OSRunning                                      ; OSRunning = TRUE;
    MOV     R1, #1
    STRB    R1, [R0]

                                                                ; SWITCH TO HIGHEST PRIORITY TASK:
    LDR     R0, =OSTCBHighRdy                                   ;    Get highest priority task TCB address,
    LDR     R0, [R0]                                            ;    Get stack pointer,
    LDR     SP, [R0]                                            ;    Switch to the new stack,

这儿iar出现  Wed Feb 22, 2017 00:17:50: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VC_STACK' (currently 0x207624F0)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LDR     R0, [SP], #4                                        ;    Pop new task's CPSR,
    MSR     SPSR_cxsf, R0

    LDMFD   SP!, {R0-R12, LR, PC}^                              ;    Pop new task's context.

您的iar工程编译时使用的icf文件是指向你电脑的另外一个文件夹中,并没有包含在rar中,第一编译出错,我就使用了文件包里的 EvalBoards\Alpscale\ASM9260\IAR\BSP\asm9260_SDRAM.icf 文件.是不是这个icf不对造成运行错误呢?

该icf内容为: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PROJ_DIR$\..\BSP\a_v1_0.xml" */
/*-Special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20008000;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2000804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201f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202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1ffffff;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4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svcstack__ = 0x8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 0x16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fiqstack__ = 0x4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undstack__ = 0x4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abtstack__ = 0x4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100000;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SVC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svcstack__ { };
define block IRQ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irqstack__ { };
define block FIQ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fiqstack__ { };
define block UND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undstack__ { };
define block ABT_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abt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STACK, block SVC_STACK, block IRQ_STACK, block FIQ_STACK,
                        block UND_STACK, block ABT_STACK, block HEAP };

define exported symbol fl_ram_end =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FFFFFFF8);

这儿,我已经将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svcstack__ = 0x8000; 从 0x40改为 0x8000了还是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是用jlink下载测试的.程序运行到下面:
OSStartHighRdy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我编译了一下,的确那个 *.icf文件搞错路径了,原因是我调试完成以后,把这个工程目录的文件名给改了以后,再压缩打包的。你就用工程中默认的这个  *9260*.icf文件即可。
暂时不需要改动。

我下载到sdram和nandflash都可以
如果你声称的bin文件过大,需要改nandflash的loader文件。
我放个编译好的给你,你可以下载自己烧录试试。
1个是loader
1个是程序。

网友D:
你好,你用的芯片是哪家的?有支持新塘的N32926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用的芯片是哪家的?有支持新塘的N32926的吗?

您好,我们的芯片是alphascale的 asm9260t, 经常关注坛子的朋友都知道,asm9260t比N32926先出来,与N32926是相互竞争关系。

网友E(2017-03-26):
asm9260t 容易买到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sm9260t 容易买到吗?

联系楼主可以给你代理商联系方式。
或者和淘宝也能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系楼主可以给你代理商联系方式。
或者和淘宝也能买到的

谢谢,已经联系了,买了几个样品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