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4个电机,用的TB6560的驱动器,有负载时丢步,求帮助...

楼主(2017-02-07):
一个驱动板驱动四个TB6560的驱动器带4个57电机(12V0.6A),100W开关电源供电,四个驱动器的电源并联到开关电源上,脉冲(125Hz)、方向、使能都是独立控制的。空载时运行几天电机位置同步,加负载后几天总有一个不同步?什么原因呢?

网友:
改到36v 0.6a

楼主:
什么意思啊,和驱动器的供电电压有关系吗?开关电源是15V100w的,驱动器要求输入时12-24V

网友:
改24V开关电源试试。电流最好大点!

网友:
2钟可能
1 开关电源容量不足, 你接少一两个试试看看有没有这中现象就知道了。开关电源抗过载能力差,需要留足够余量(这也是为什么很少人用开关电源驱动大功率电机的原因)。
2 如果你负载较大,还需要提高电源电压,否则电流上不去

网友:
1,电源最好用24V,谁说和电源没关系,你供8V试试。
2.负载大了?丢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