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键盘进水还能修么?

楼主(2017-02-07):
手欠用泡沫清洁剂喷键盘上擦,发现有几个按键失灵了,还有救么

网友:
我拆的T系列都有排水沟,楼主用清水浇一遍,晾干再试。最好把键盘拆下来操作。淘个键盘也不贵。

网友:
X240也是进了一点水键盘就没用了,一直也没去修

网友:
喷进导电膜之间导致接触不良甚至腐蚀,没法修,即使凑合上也不灵敏,百十块钱换个键盘吧

网友:
键盘拆下来。里面的导电膜轻轻的打开,流出一条缝即可。让后疯狂的晒。 晒上几天。再不行的话,就淘宝一个新的吧。一般100元以内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