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 可不可以实现一主多从的通讯方式

楼主(2017-02-08):
一台设备上想用蓝牙模块实现各个模块之间的通讯;
之前用的Can总线,一个板卡做主机,其余几块板卡做从机;
现在想改为无线通讯,不知道蓝牙能不能实现类似can的这种通讯架构;
或者有其他无线通讯方案可实现。

网友:
蓝牙4.2可以实现

网友A:
可看这本书,基本上很多基础的问题都能解决~ OReilly.Getting.Started.with.Bluetooth.Low.Energy.2014.4.pdf 百度应该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看这本书,基本上很多基础的问题都能解决~ OReilly.Getting.Started.with.Bluetooth.Low.Energy.2014.4.p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看这本书,基本上很多基础的问题都能解决~ OReilly.Getting.Started.with.Bluetooth.Low.Energy.2014.4.p ...

谢谢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模块  提供下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模块  提供下参考

哈哈哈~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之前做过用一个bluno的板子和手机蓝牙连接的东西~具体的蓝牙模块还真不清楚

网友B:
音频现在可以一个手机对2个从机。
ble可以实现一对5个
mesh协议可以实现一对任意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现在可以一个手机对2个从机。
ble可以实现一对5个
mesh协议可以实现一对任意多 ...

有能够实现一对多的模块 推荐下么

网友:
支持mesh协议的都可以,
ti的好像是cc2541,其他家的就不记得型号了,问度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