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都用什么工具阅读 verilog 代码

楼主(2017-02-08):
在Quartus II 13.1 (32-bit)中看别人的verilog 代码,发现没有定位到 模块和变量 的功能。导致阅读非常的困难。请大家说说你都是用的什么工具来解决的!

网友A:
Windows下的Debussy,Linux下的Veri

这些应该属于debug工具

网友B:
真有定位模块功能吗?这类语言看起来困难在于如果一个模块输入来自好几个模块输出,脑海里记住多个输出的状况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有定位模块功能吗?这类语言看起来困难在于如果一个模块输入来自好几个模块输出,脑海里记住多个输出的状 ...

有的时候看到调用的模块却不知道这个模块在那个文件里,所以就想请教下大家看有没有定位到模块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下的Debussy,Linux下的Veri

这些应该属于debug工具

我用Windows先试试Debussy,谢谢你 jm2011。

网友:
还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

网友C:
肯定是debussy/verdi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debussy/verdi啊

试过debuss,不错。就是每次打开要重新添加文件这点不好。

楼主:
是不是安装Verilog Custom.CLF这个插件就可以了,您可以共享下这个插件吗?

楼主:
ue试过,没找到定位到模块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debuss,不错。就是每次打开要重新添加文件这点不好。

不要试其它的了,其它的不专业。

debussy你可以写个脚本,每次批处理运行就可以直接启动debuss并读取文件。

或者你把所有文件名写在一个.f文件里,一行一个文件名,debussy启动后再导入这个文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e试过,没找到定位到模块的功能。

网上有脚本,自己下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试其它的了,其它的不专业。

debussy你可以写个脚本,每次批处理运行就可以直接启动debuss并读取文 ...

谢谢,有找了一圈,发现debussy要和nlint一起使用。那么不装nlint可以仿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找了一圈,发现debussy要和nlint一起使用。那么不装nlint可以仿真吗? ...

不需要nlin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找了一圈,发现debussy要和nlint一起使用。那么不装nlint可以仿真吗? ...

nlint还是用一下的好,可以在调试之前检查错误;

但是nlint听说有漏报的,现在流行leda,不方便的就是leda是在LINUX下跑的;

Debussy、Verdi、nlint都是可以单独脚本控制;网上资料很多!

而且等你跑习惯了流程之后就知道了,linux下开发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windows远远做不到这一点;

网友(2017-03-17):
熟悉这些工具,要是有个对应的例子就好了

网友:
任何edi工具旁边的树型结构目录,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各模块之间的关系了。再结合打开的代码文档中调用的模块接口定义和接口连接关系,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目前代码定位了。

网友(2017-08-03):
看和写代码 就行当于是文本编辑当然是vim ema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