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画元件封装时候,添加的labels中的RefDes有什么用

楼主(2017-02-08):
RefDes我查了很多资料,都说这个是位号,就是C1,C2这种,

但是我们画封装的时候为什么要加这个呢?C1,C2的名字不是在原理图里确定的吗?我在封装的RefDes填什么应该都影响不到名字呀,求教了

网友:
在电路板上的标号吧, 不放估计丝印没有标号吧

网友A:
这个ref在pcb重新进行器件自动编号时用的,比如你的一个电容若封装中ref填“R*”,虽然原理图是C1,但重新自动编号时会变成R*.所以封装的元件是什么就填相应的前缀,而且必须跟个星号“*”,否则自动编号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ref在pcb重新进行器件自动编号时用的,比如你的一个电容若封装中ref填“R*”,虽然原理图是C1,但重新自 ...

无论填什么,最终到pcb都是按照原理图的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ef在pcb重新进行器件自动编号时用的,比如你的一个电容若封装中ref填“R*”,虽然原理图是C1,但重新自 ...

我理解就是在PCB里自动编号,然后反标原理图的时候会用到,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就是在PCB里自动编号,然后反标原理图的时候会用到,是吗?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