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接两个屏,其中一个是触摸屏,触摸屏控制的是哪个屏?

楼主(2017-02-09):
能不能做到触摸屏只是控制它自己?

网友:
这个有点儿难吧。 触摸屏一般都相当于一个鼠标吧。

网友:
可以的,只是有时候会乱

网友:
看你显示模式,拷贝显示就是两屏都一样.
如果是扩展模式,那就只能控制触摸屏那个,你死活是控制不到外接显示的.
如果只显示外显,没试过....

以上指的是触摸屏.鼠标都能控制.

网友:
触摸屏不是屏 叫做触摸板就不会乱了

网友:
应该看绝对值还是相对值模式吧,平常的鼠标就是相对值,可以狂拖,画图板是绝对值限制死了拖动范围。    触摸估计两种都有可能用,有时候需要指哪点哪,有时候需要小范围实现大范围移动吧。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 我估计是如果把带触摸的屏设置在左边,也就是坐标原点的起点就能达到我的目的。

网友:
我的win10平板,用hdmi外接一个显示器,扩展桌面形式。本身屏幕的触控就只能控制本身屏幕,移不到另外的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