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无线路由,wan口,lan口,wifi3个mac都得买吗?

楼主(2017-02-09):
做的无线路由其实都不直接连公网的,都是挂在别人网络下,给自己设备提供上网能力,开启了路由功能,是独立网段。

就这样的情况,wan,lan,wifi这3个的mac地址还需要购买吗?

网友A:
只要你用起来没问题,自己随便填MA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用起来没问题,自己随便填MAC地址。

但是做产品,怕违规

网友:
一般在路由的设置选项内,会有一个选像是能让您在路由下被分配其中一组的 IP 位置是可以直接指到路由的 WAN 端 IP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做产品,怕违规

做产品唷?!那就买吧!我们公司也有买,貌似 MAC 区段号所付的价钱要比付给 USB.org 的 VID、PID 要来的便宜些。

网友:
mac不都是一个段一个段的吗,你难道是一个一个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