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 CIS explorer下无法预览封装,放在原理图里就可以看

楼主(2017-02-09):
昨天搞了一天的CIS,现在CIS explorer能正常预览元件,但是不能预览封装。

点击放置到原理图里后,右键“show footprint”又能打开一个其他的窗口进行浏览
把封装直接加到默认目录下,还是没法预览

我用搜索把所有叫做capture.ini都加上库路径了(只加网上教程里提到的capture.ini,连show footprint都无法看到),请教大家了

网友:
今天才知道原理图里能显示封装,等待大侠解决,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A:
估计是这两个没设置好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Allegro
[Allegro Footprints]
Dir2=D:\Work

网友:
多数是路径问题,一直都能显示的

网友:
在安装的时候有个选项是显示footprint的,具体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这两个没设置好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Allegro

这两个我已经加上去了。我现在发现,直接用Cadence自带的封装,这个框就会显示。用自己画得封装,就不会显示

还有些其他发现
1、官网说,要把pad,psm,dra等都放在同一个文件夹或者加上全部路径,我把自己画得0805封装的这几个文件都放在同一个目录,不管是默认目录还是自己定义的目录,CIS都没法显示
2、把Cadence自带的0805封装,只复制dra到自己的目录,换个名字和数据库对应上,CIS能显示(我觉得这个说明我的目录是已经被Cadence发现了)
3、更改Cadence自带的0805封装的焊盘名字,使他无法对应,结果CIS还是能显示,但放到原理图后就不正常了(这点让我怀疑人生了,为什么CIS还能显示)
4、仔细看,CIS显示2D的和打开dra显示的,有点不一样(名字是0805rf_wv_12d,有朋友打开自己的Cadence看看吗)

网友A:
自带的已经自己把数据源配置了,要把自己的数据源也配置到系统里,然后是根据psm来识别的,dra只是用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已经自己把数据源配置了,要把自己的数据源也配置到系统里,然后是根据psm来识别的,dra只是用来设计 ...

psm,dra,pad,都在同一个文件夹,除了改INI文件,还要改什么才能配置数据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m,dra,pad,都在同一个文件夹,除了改INI文件,还要改什么才能配置数据源 ...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里面有个数据源。
系统dsn里有默认的数据源,要往里面添加器件,或者自己新建然后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里面有个数据源。
系统dsn里有默认的数据源,要往里面添加器件,或者自己新建然后配置 ...

我是自己新建配置的,这些工作我都已经做了,现在是,在CIS的封装预览里不显示,但实际调到原理图后能使用。

楼主:
我再补两张图吧,大家一眼就知道我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
那是不是还有个问题,allegro里面没有去设置库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