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yer alsa 4418 移植成功

楼主(2017-02-09):
年前开始在调试三星4418开发板,用mplayer播放视频时死活没有声音出来。折腾了2周,这几天网上看了不少资料现在将过程描述下。与网上千遍一律的转帖还是有点不一样。

Linux驱动支持alsa和oss两者声卡驱动,从2.6内核后标配了alsa驱动,现在主流是alsa驱动。拿到开发板内核后可以在menuconfig里确认下是否对应项上打钩。
下面提到的交叉编译器要根据自己的系统来,道理相同。

1.移植alsa
动态编译,生成一些库文件
./configure --host=arm-linux \
--target=arm-linux \
--prefix=/home/tony/alsa_prefix_dll  \
--enable-shared \
--disable-python \
--with-configdir=/home/tony/alsa_dll/share \
--with-plugindir=/home/tony/alsa_dll/alsa_lib
把库文件和头文件复制到交叉编译器的安装目录下,如果没有文件复制过去,在配置mplayer时不会设别到ALSA,“Checking for ALSA audio  ... no”
sudo cp /home/tony/alsa_prefix_dll/include/     /home/tony/s4418/arm-cortexa9-linux-gnueabihf-4.9.3/4.9.3/arm-cortexa9-linux-gnueabihf/sys-root/usr/include -raf

sudo cp /home/tony/alsa_prefix_dll/lib/**      /home/tony/s4418/arm-cortexa9-linux-gnueabihf-4.9.3/4.9.3/arm-cortexa9-linux-gnueabihf/sys-root/usr/lib -raf

sudo cp /home/tony/alsa_dll/share/alsa.conf    /home/tony/s4418/arm-cortexa9-linux-gnueabihf-4.9.3/4.9.3/arm-cortexa9-linux-gnueabihf/sys-root/usr/lib
到这而去配置mplayer还是会提示没有识别到,查看mplayer下的config.log文件,发现报错找不到lasound文件,网上查资料说是没有Libasound文件

接着在alsa文件夹下静态编译生成libasound,
make clean
./configure --host=arm-linux \
--target=arm-linux \
--prefix=/home/tony/alsa_prefix_static  \
--enable-static \
--dis-shared \
--disable-python \
--with-configdir=/home/tony/alsa_static/share \
--with-plugindir=/home/tony/alsa_static/alsa_lib

sudo cp /home/tony/alsa_prefix_staic/lib/libasound.a   /home/tony/s4418/arm-cortexa9-linux-gnueabihf-4.9.3/4.9.3/arm-cortexa9-linux-gnueabihf/sys-root/usr/lib
这样编译mplayer时能识别到Checking for ALSA audio ... yes (using alsa 1.0.x and alsa/asoundlib.h)

mplayer

./configure --host-cc=gcc --cc=arm-linux-gcc --target=arm-linux  \
--enable-alsa  \
--disable-ossaudio --enable-fbdev --enable-static --disable-dvdread --disable-live --disable-mp3lib --disable-mad --disable-win32dll --disable-mencoder --disable-ivtv --disable-dvdnav --disable-dvdread-internal --disable-libdvdcss-internal --enable-libavcodec_a --prefix=/home/tony/mplayer/mplayer 2>&1 | tee logfile

make
make install 时报错不管,会生成mplayer可执行文件,放到arm板上,因为是alsa静态编译过,所以不用拷贝库文件了.
./mpaHimem tokyo_hot.avi 熟悉的画面和声音终于出现了。

网友:
参考一下,也许以后我也会用到。

楼主,你最后一句指令是亮点啊 。

网友A:
都是高手, 佩服佩服... 我说的是最后一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手, 佩服佩服... 我说的是最后一条指令..

楼上2位眼光毒辣,是不是都自带敏感词提醒功能?

网友:
最后一句指令是亮点啊 。

网友:
熟悉的画面和声音

网友:
自古二楼出人才啊!

楼主:
这么有技术含量的帖子,被你们歪楼成这样

网友:
祝贺楼主成功用MPlayer播放出“熟悉的画面”!!!

网友:
strip: Unable to recognise the format of the input file
通过 make install -n 查看安装项 手动安装 手动copy
strip 的程序  手动strip

网友:
果然是同路中人

网友:
熟悉的画面!!!!~~~~既视感为何这么强~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做桌面系统,比如点图标开始播放,该如何做?

网友:
大神,您的4418发热怎么样?我买了坛友一块nanopi2,运行一会就死机,android,debian,ubuntu都是这样。正常吗?必须风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做桌面系统,比如点图标开始播放,该如何做?

装smplayer就可以了

网友:
人生处处是激情啊。最后一句有必要高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smplayer就可以了

你确定?不许输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