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如何实现 文字与hex的互相转换?

楼主(2017-02-09):
如题,我在编辑框A输入一串文字,编辑框B输出hex格式。

网友:
VBA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DEC2HEX(CODE(A2))试下这个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C2HEX(CODE(A2))试下这个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谢谢,我试试

网友:
=(CODE(A1))可以实现一个字符。一串就不行了

网友:
有个馊主意 串口回环 asc发送  hex接收

网友:
好像之前还有个vb宏可以用excel收发串口

网友:
=(DEC2HEX(CODE(A1)))
=(DEC2HEX(CODE(LEFT(A1,1))))&&(DEC2HEX(CODE(LEFT(A1,2))))

网友:
可以这样写=CODE(MID(A1,1,1))&CODE(MID(A1,2,1))&CODE(MID(A1,3,1))&CODE(MID(A1,4,1))
单个字符转换后合并输出,多少个就往后加,若中间需要空格就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