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手机发送出来的数据包使用什么工具软件可以抓...

楼主(2017-02-09):
请教下,手机发送出来的数据包使用什么工具软件可以抓包 ?

如果有能否提供一下啊 ??

手机使用系统 苹果 、安卓

目前使用蓝牙芯片是 CC25xx

网友A:
我也想找这样的工具,实在不行就在路由器里面监控估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找这样的工具,实在不行就在路由器里面监控估计可以

目前木有头绪啊

网友:
可以用电脑建立一个热点,手机连接这个热点,然后用wincap之类的抓网络访问包.

网友:
设置手机上网的网关,电脑网关里安装wireshark抓包就行了

网友:
收集数据包和蓝牙什么关系

网友B:
用Fiddler可实现,  详细的 自已搜一下便知,  不需要装其它  wincap 之类的软件,  就是fiddler一样 即可.

下载fiddler安装即可.
进行软件设置

主要设置 端口8888(你也可以设定其它的,  手机上 设代理端口和这个相同即可), 允许远程程计算机连接, 监视所有连接, 简单就是 这个页面 打部打钩就好

查看 本机IP为 192.168.100.112,   手机和电脑同一WIFI路由下

修改手机WIFI信息, 设置代理, IP为 电脑的IP地址, 端口8888

手机打开 软件 访问网络 即可拦载对应软件,  甚至还可以设置断点,   修改内容 发送出去,  也可修改内容 再返回给手机也可.
fiddler 也可用于拦载 电脑里 浏览器的 数据,  只要将 浏览器代理设置为 使用IE代理设置即可.

网友C:
是我没看明白吗? 楼主说的是蓝牙数据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没看明白吗? 楼主说的是蓝牙数据包吧

是蓝牙数据包,因为需要使用手机的蓝牙功能发送数据出来的,

需要把手机蓝牙发送出来的数据接收然后送入电脑显示或者其他的工具等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Fiddler可实现,  详细的 自已搜一下便知,  不需要装其它  wincap 之类的软件,  就是fiddler一样 即可.

标记下这个软件

网友:
我用的packet   capture

网友:
抓蓝牙包用 cc debuger工具和packect snffiner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