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去掉PCB的边框,(铺铜多余的铜皮,

楼主(2017-02-09):
如图

1.想把多余的铜皮出掉
2. 想把 圆圈4脚 拿一刀..那个边边怎么出掉呀.

问题1,已经搞定了. 把文件导入到PCB库就可以了.

问题2...

网友A:
1.把铺铜加上网络 铺铜设置去掉死铜
2.画一条圆弧线,复制旋转粘贴另外三条即可,把整个大圆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铺铜加上网络 铺铜设置去掉死铜
2.画一条圆弧线,复制旋转粘贴另外三条即可,把整个大圆删掉 ...

奥.求助下问题2 怎么解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求助下问题2 怎么解决呀.

快捷键 P+A 点一下大圆的圆心 一个圆弧开始点一个结束点 就可以画出一条圆弧了,再复制旋转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
外轮廓复制粘贴到 keepout 层,然后再重铺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