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17-02-09):
驱动直流有刷电机,全H桥驱动电路,电流传感器安装在电机母线上,双极性pwm驱动方式,麻烦请问下电流采样时刻在下管打开的时候采还是什么时刻?

尝试了不管pwm的开关,采用霍尔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直接采,采出来的电流毛刺非常多,根本不能用。

特来请教~

网友:
rc滤波加软体滤波,得到是一个均值

网友:
rc滤波加软体滤波,得到是一个均值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滤波加软体滤波,得到是一个均值

需要和pwm开关同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和pwm开关同步吗?

均值电流可以不用 ,你想要很准的话,就和pwm同步咯,看看pic、stm32的电机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值电流可以不用 ,你想要很准的话,就和pwm同步咯,看看pic、stm32的电机教程 ...

stm32 的电机教程弄给个连接吗?

网友(2017-03-24):
电机母线采样,不需要定点采样。直接多数据均值滤波,效果比定点采样还要好。

网友(2017-05-04):
还是要滤波,软件和硬件都需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