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WDmycloud.NAS 误删文件怎样恢复?

楼主(2017-02-09):
如题:
最近在京东刚买的,999元3T的那种,想到如果误删文件,怎样恢复?

网友A:
有个回收站功能可以打开,不过没试过删了的怎么找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回收站功能可以打开,不过没试过删了的怎么找回来

回收站,在哪里?

网友:
好像目前系统装好之后桌面只有一个回收站

网友B:
打开之后找到对应文件拉出就行,或右键还原;
如果没有这个文件就用恢复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之后找到对应文件拉出就行,或右键还原;
如果没有这个文件就用恢复工具 ...

在哪里?

没有发现回收站.

网友:
查了一下,是云服务,我错了;
找找有没有文件恢复吧,正常时应该有的,

网友:
在最后的一个页面里面有一个回收站,你看看那个里面有没有;

网友C(2017-08-18):
你的这个软件在那里下载的?什么版本?怎么功能这么多??
我下载的就显示两个盘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软件在那里下载的?什么版本?怎么功能这么多??
我下载的就显示两个盘符。 ...

这个不就是本地的管理web吗? 你的不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就是本地的管理web吗? 你的不是这样的?

哦,那我没注意,我在电脑里装了终端软件。那个界面非常的简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那我没注意,我在电脑里装了终端软件。那个界面非常的简洁

pc 端软件我觉得不好用, 删了。都用web管理, 而且还能远程管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c 端软件我觉得不好用, 删了。都用web管理, 而且还能远程管理。

远程管理?
家里的路由器得有公网ip吧???没有的话,需要花生壳软件??搞不懂,那个太复杂了。。我现在所有手机,安卓和苹果,电脑都装了客户端软件,手机图片自动备份到wd cloud上。电脑资料可以自己选择备份,也挺好用 的。

网友:
这个是nas,不是文件管理,基本不提供文件的权限管理和回收操作.特别远程操作基本不能恢复.
所以很多喜欢把它改成黑群辉的.根据需要添加对应模块.
欣慰的是WD提供所有的源代码,可以根据需要增加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远程管理?
家里的路由器得有公网ip吧???没有的话,需要花生壳软件??搞不懂,那个太复杂了。。我现 ...

不用, 不用改任何东西, 更不用破解之类的,因为这玩意本身就支持的。

我的就是小区宽带没有外网ip的,看域名是 西数官方的域名。

网友(2017-11-25):
郁闷的,我就是删除了几百G的数据,没有办法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