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产品想采用WINCE系统,现在WINCE系统不发展了吗?

楼主(2017-02-09):
有个手持机项目想采用WINCE系统,前几年用过两次,还不错,很稳定,开发也比较容易。虽然WINCE的GUI与安卓系统比相差很远,不过也够用了,主要是稳定,开发简便快捷,
而且不需要很高的处理器与内存配置。以前用的是2440的方案,现在因为需要工业级,能稳定运行的场合,所以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个可以跑WINCE系统,而且资料比较多,近几
年不会停产的方案。主要用到的资源:800*600电阻LCD屏,带WIFI驱动,有一路网口,有2路串口,1路485,1路音频输出,2路USB主机口,1路摄像头,带5个左右的GPIO口,有两路ADC。

网友:
6410,据说有北斗设备用6410芯片

网友:
tiA335x 系列。zlg有个方案

网友:
wince的som模块有供货比较稳定的 只是芯片原厂对wince的支持越来越少

网友A:
我以前也用wince,但这次要用3G卡,而wince现在的版本对3G卡的支持不好。所以只能选uclinux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用wince,但这次要用3G卡,而wince现在的版本对3G卡的支持不好。所以只能选uclinux了 ...

消费类电子产品如果不用安卓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可以做的操控漂亮点吗?感觉好难呀

楼主:
发现TI的AM335X系列方案不错,很多开发板厂家都有,也支持WINCE,工业级方案。随便问个问题:有没有把安卓系统用到工业领域的,不知道安卓连续几个月运行会不会死机或者系统不流畅。反正WINCE是可以的。

另外以前也用过linux+qt,可能是因为自己水平的原因,感觉不如WINCE稳定,开发也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消费类电子产品如果不用安卓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可以做的操控漂亮点吗?感觉好难呀 ...

我是工控类的,用的是uclinux+qt

网友:
刚刚做完了一个WinCE的产品开始出货,MX535的,习惯了Linux,做WinCE感觉太烂了。活该死掉

网友:
微软早就不更新WINCE系统了,也没有技术支持了,微软自己都抛弃的东西,你还用啥啊。

网友:
不会用CE,我只知道周立功开发板停止CE的技术支持了。

网友:
不要用ce 淘汰了

网友:
建议不要用了
人都很难找,连周立功都没人维护了

网友:
直接android啊

网友:
我也抛弃wince了

网友:
怎么不搞android

楼主:
android系统的话,有没有可以连续稳定工作几个月的工业级批量方案,而且成本也不能太高,WINCE系统以前工作几个月工业环境没有问题,如果有android系统的方案的话请推荐。成本也比较关键,android系统硬件成本不能比WINCE系统的硬件成本高太多

楼主:
也用过手机开发过一些平时DIY的小程序,手机里面的硬件,还有数据库之类的基本都调试过一遍,只是没有长期运行。看到一些开发板增加了一些底层驱动,可以支持串口、485、CAN,GPIO,ADC、PWM等等,不知道这些不断电运行几个月有没有问题,批量用的,不知道有谁做过每月上千套的产品,现在出货稳定运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ndroid系统的话,有没有可以连续稳定工作几个月的工业级批量方案,而且成本也不能太高,WINCE系统以前工作 ...

有工业linux, 搜toradex

网友(2019-05-25):
我们公司有产品使用wince,稳定很好,而且我在wince下面使用qt开发,经过一些优化,运行很流畅,不优化的qt会卡顿,需要wince下面进行qt开发的,找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