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试验的一些感悟

楼主(2017-02-09):
小半年一直在做产品的EMC测试实验。
虽然很多人说EMC试验就是玄电学\神学,但我们就应该是手握利剑的斩妖人,知识就是力量!
因为文笔有限,这里就是一些ABCD,具体的测试思路可以互相讨论。

EMC的确是一门很复杂的设计,除过本身电路软硬件的设计,试验环境也是一个很大注意项。
试验环境主要包含暗室与控制室的良好测试环境,但是大多数的测试环境,多少会有一些底噪,在分析测试产品的过程中,最好可以以当前测试环境的底噪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理想中纯净试验环境只是理想,别误了青春。2

开放的通路很有可能会把空间中的电波(FM台等)信号串扰到产品中,做技术分析时,不应该摒弃这些因素。

主要还是电源,产品电源的纯净度,直接影响EMC测试,电源的处理可以放在最前面。

做好屏蔽,真的见过一个厂家在做洗碗机的测试时,包裹的严实的铝带,如果机器内部有只蚊子,可能都会憋死的那种,前后有无缝隙处理,曲线对比很明显。

不要激动,淡定的去看待EMC测试,总有办法去解决,但是清醒的脑子会加速你想到解决问题的时间,而不会乱了阵脚。

其他就是互相讨论吧

网友:
总结得不是很多,还有没有其他的总结,比如电路方面!

网友:
楼主的都是感性理解,我们需要理性的见解,谢谢!

网友:
希望看到电路上的或者设计上的一些建议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总结:有几个问题 1、开放的通路是指的什么意思,该如何解决。2、电源的纯净度,一般处理的关键点是那些。3、屏蔽用的铝带是那种规格的,可以发个淘宝链接参考下吗?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些才真的是玄学!除了人人皆知的电源和屏蔽,别说核心了,稍微触点边界的东西都没说!

网友C:
EMC测试是 送检 ? 还是 抽检?

如果是送检的话,是不是可以搞一套专门检测的板子

网友:
正在搜集emc的相关资料

网友:
还好年前的emc一遍就过了

网友:
不知所云啊???

网友D:
金属外壳换成塑料外壳需要做哪些处理提高电磁兼容?

网友E:
狗屁,无线电发射接收原理看看,能有什么玄学   现在电子行业充斥着一群不学无术的装逼犯

网友:
最讨厌样机加足补品原件,批量全是因陋就简的,中国特色啊!反正有证!合格品?!

网友:
1、电源纯净度:合理的选型,合理的布线。
2、高速时钟线处理
3、屏蔽

这是我们总结的主要处理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EMC测试是 送检 ? 还是 抽检?

如果是送检的话,是不是可以搞一套专门检测的板子

送检, 如果你能做一批好板,为啥不就用这好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送检, 如果你能做一批好板,为啥不就用这好板?

多带了一大堆保护啊屏蔽啊,会增加成本的…

我自己多年以来,都是从量产的板子里随便拿一个就直接去赛宝了。所以才有底气跟客户说,你要不相信我的测试结果,可以拿你自己买到的那个产品去做,或者买的一批随便抽几个去做都行,不合格算我的,我报销测试费用。

网友:
最近 买了本  郑军奇 编写的 EMC电磁兼容 书籍 准备有时间 看看。

网友H:
EMC 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改出来的。
好的EMC设计所需的额外器件很少。
好的EMC设计同时有好的可靠性和抗干扰性。

推荐两本书,一本是“high speed digital design”, 另外一本,是《微波原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多带了一大堆保护啊屏蔽啊,会增加成本的…

我自己多年以来,都是从量产的板子里随便拿一个就直接去赛宝 ...

本来这些东西就是需要在里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来这些东西就是需要在里面啊。

你知道这些必须在里面,我也知道。
但是,事实上据我所知很多厂家都是平常这些东西空着,只有你注明“需要过测试的”,他才会给你装上这些,而且另外加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总结:有几个问题 1、开放的通路是指的什么意思,该如何解决。2、电源的纯净度,一般处理的关键 ...

通路说的比较含糊,就是导线,所有的测试产品,多少会有一些导线的连接控制,导线处理不好,会将空间的电波耦合到导线上,直接进入电路板,这个情况发生过。原先一直按非高频形式的信号传输时,自制的外部屏蔽铜网进行单端接地,有了耦合的情况,会将两端都进行接地,且把试验室的门紧闭。现在的一些测试中,实验室放松了暗室外部的试验室的屏蔽处理,这是一个路径。
电源的纯净度是,有的人会分模拟地和数字地,串接的部分若使用了磁珠,后期可能会产生压差,可以更改为0欧电阻串接。
铝箔袋和铜箔带的参数都是厚度,认为原理是一样的,即进行密闭的屏蔽,所以决定无所谓其他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些才真的是玄学!除了人人皆知的电源和屏蔽,别说核心了,稍微触点边界的东西都没说! ...

针对具体产品可能才说的出来 一般的处理方法比较固定  也请原谅我的浅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C测试是 送检 ? 还是 抽检?

如果是送检的话,是不是可以搞一套专门检测的板子

军品是全数检测,民品是样品检测 这个也看EMC的使用环境与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外壳换成塑料外壳需要做哪些处理提高电磁兼容?

塑料外壳 可以说成尼龙外壳吗 现在也得尼龙外壳里面可以掺杂金属丝 ,只要形成了完整的壳体泄放路径,也是可以实现法拉第笼的原理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狗屁,无线电发射接收原理看看,能有什么玄学   现在电子行业充斥着一群不学无术的装逼犯

可能是不同的试验室环境造成的 我在三个不同的省份做出来的的确不一样 暗室的测试环境 也不能说是全部百分百一样 若是以最后给的曲线进行分析 的确有的东西不好解释
但是所谓权威的暗室环境 又有多少我们能够去怀疑 去验证的机会呢?

玄电学只是我的一个比喻

原谅我的浅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多带了一大堆保护啊屏蔽啊,会增加成本的…

我自己多年以来,都是从量产的板子里随便拿一个就直接去赛宝 ...

楼主推存些经验或资料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狗屁,无线电发射接收原理看看,能有什么玄学   现在电子行业充斥着一群不学无术的装逼犯

EMC不是玄学,是神学,在国外,也有黑魔术之称。

原因有两个:
一是EMC是个综合性学科
二是无线领域中,麦克斯维尔方程是很简单,但是边界条件不同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网友I:
曾经几个朋友讨论过,EMC工程师的培养主要靠烧钱,不烧钱测试基本都学不会
貌似都得烧个几十万的电波暗室费用才能算是有一定EMI整改经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EMC 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改出来的。
好的EMC设计所需的额外器件很少。
好的EMC设计同时有好的可靠性和抗干扰 ...

微波原理 有没有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微波原理 有没有连接?

百度上有。主要用来了解高频的基础和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曾经几个朋友讨论过,EMC工程师的培养主要靠烧钱,不烧钱测试基本都学不会
貌似都得烧个几十万的电波暗室费 ...

我做一次RS103就得3万 。。。很烧钱的呃

楼主:
引用 网友H:
EMC不是玄学,是神学,在国外,也有黑魔术之称。

原因有两个:

除却巫山不是云 计算也得有条件 修改也得靠经验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推存些经验或资料哈?

资料就是买书  具体单品 有 电磁兼容导论 很厚

网友:
以后有EMC找你啊!

网友:
恭喜你,心态有了。再具体电路,深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