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PU9250keil工程的SPI驱动

楼主(2017-02-09):
由于本人最近正在做一个飞控项目,需要用到MPU9250,要写它的驱动,有没有比较好的keil工程SPI方式的驱动,谢谢各位。

网友A:
将官方的md6.12 port过来,替换iic为s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官方的md6.12 port过来,替换iic为spi.

不明白,我在网上找到一些别人 的工程,但是只有陀螺和加速度计的数据,没有地磁的数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我在网上找到一些别人 的工程,但是只有陀螺和加速度计的数据,没有地磁的数据,不知道为什么 ...

地磁需要单独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磁需要单独初始化

我看了它的寄存器,也在网上一些人的工程,但是还是读不出来,你有初始化的代码么,分享下咯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7813-1-1.html
我参考的是这个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7813-1-1.html
我参考的是这个人的

搞定了,就是要加延时,他们的代码都没加延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就是要加延时,他们的代码都没加延时的

恭喜!!!!

网友(2017-03-14):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就是要加延时,他们的代码都没加延时的

在我的代码上加了延时,能不能发我看看你的完整版

网友(2017-04-15):
是因为datasheet上要求的延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