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分析,这H桥的四个mosfet,哪个发热量最大?

楼主(2017-02-10):
条件如下:
1.PWM频率为30khz
2.电压为48V
3.电流5A
4.U1和U3的内阻为6.8毫欧,U2和U4的内阻为8.2毫欧,耐压都为100V

5.左边的半桥,给50%的互补PWM,右边半桥上桥关断,下桥导通。

请问,四个mosfet中,哪个发热量大?

网友:
内阻一样的情况下,感觉是U1发热量要大一点。另外发热量跟开关频率有关,开关频率越大,损耗越大。上升沿时间也有关,g极限流电阻也有关,基本每个datasheet都有给出那个限流电阻在某个情况下损耗最小一般都是(20-30)。相信栅极电阻你已经做的挺好的啦。
内阻不同的话不好说了,要不买个红外热成像仪,板子工作一定时间后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PD068N10N3G这个管发热大点,工作在PMW模式要比工作在直通模式损耗大。

网友(2017-04-21):
是不是U2发热最大,二极管蓄流压降大啊。

网友(2017-07-26):
实验证明是上桥的管子发热大,这种H桥,一定要用PWM来控制,控制频率、门开启电压都有关系。控制不好,很容易爆管。注意看全桥制制芯片的PDF和管子PDF。

网友(2018-06-01):
应该是上臂管子容易发热。

网友(2019-10-21):
负载要是电机,U2和U4有同时导通的情况,应该这两个管子会热,相当于刹车

网友:
我猜是U1大,因为大电流开关

网友:
U4的内阻偏大,难道不是U4发热量大?

网友:
上臂比下壁电流大?   在相同的支路中, 多出来的那块电流去哪里了?

网友:
   你供电是 48V         我就问一下 你的 30KHZ    PWM  高电平的时候  是多少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