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学习PCIE都是看什么书 ?

楼主(2017-02-10):
有没有PCIE的好书 推荐一下 ?

网友A:
太空旷,不知道你要什么...........
我最近也在搞pcie,
主要是pcie的接口芯片和windows驱动接口,
没看书,网上找的资料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空旷,不知道你要什么...........
我最近也在搞pcie,
主要是pcie的接口芯片和windows驱动接口,

还用PCIE接口芯片啊 ? 直接拿FPGA和cpu连也可以吧 ?
你是写软件驱动 还是 写FPGA 逻辑代码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用PCIE接口芯片啊 ? 直接拿FPGA和cpu连也可以吧 ?
你是写软件驱动 还是 写FPGA 逻辑代码的 ? ...

用fpga,但是不用fpga的pcie核,
用接口芯片价格也不贵,fpga也不需要pcie核了,价格也会便宜
fpga开发变得简单了,上位机软件接口开发也方便一点
算了一下,还是用接口芯片这个划算

网友B(2020-06-22):
引用 网友A:
用fpga,但是不用fpga的pcie核,
用接口芯片价格也不贵,fpga也不需要pcie核了,价格也会便宜
fpga开发变 ...

请教下用什么接口芯片,我现在用钰创的EJ188,发现发热比较严重,有没有推荐的IC

网友:
玉创的DDR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用什么接口芯片,我现在用钰创的EJ188,发现发热比较严重,有没有推荐的IC ...

如果仅仅是实现“有”,那么南京wch有些芯片可能会满足你要求。
至于性能嘛,一般般,对,很一般。

网友:
王奇的pcie 体系结构导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仅仅是实现“有”,那么南京wch有些芯片可能会满足你要求。
至于性能嘛,一般般,对,很一般。 ...

要高速的,网上看到VL805 的板卡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