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en8到手,但发现双硬盘RAID加一个固态硬盘有问题

楼主(2017-02-10):
机器里面装了两个4T机械硬盘加一个128G的固态,固态也装在硬盘仓里。
发现如下现象:不启用主板自带的RAID,也就是主板RAID控制器设为普通的AHCI模式,就能正常看到3个硬盘。但只要把主板RAID启用,就只能看到那两个机械硬盘了,固态硬盘完全看不到。把那个固态改装在光驱位也一样,只要开了RAID就看不见了。
再把主板RAID控制器设回AHCI,又能看到固态。我反复拆装固态硬盘好几次,确认就是这个现象。
我还没装系统,只是开机按F10进去看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之前G7明明可以在4个硬盘位里面装一对机械硬盘加一个固态啊,也可以正常打开RAID,为什么新的反而不行了。难道我只能用操作系统的软RAID了?

网友:
进到HP Smart Storage Administartor里面应该能看到的。

网友A:
可能是主板raid控制器不支持jbod模式,需要把单个ssd也添加到raid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主板raid控制器不支持jbod模式,需要把单个ssd也添加到raid阵列

已搞定。是个低级错误而已
那个固态硬盘是从我笔记本上拆下的副硬盘,而它在笔记本里面是加了硬盘密码的。
在RAID状态,RAID控制器应该是检查到这个盘带密码,就直接当作没看见这个盘了。
如果是非RAID状态,控制器不管这些,所以可以正常看到这个盘,但实际上这个盘还是不可读写的。等我在非RAID状态下往这个盘里装系统的时候就报错了,说磁盘不可读。我这才找到原因~
后来把这个盘重新装回笔记本,消掉密码,再装过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