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关机提示安装更新怎么办?

楼主(2017-02-10):
现在电脑关机提示

请不要关闭计算机或拔出电源线。
正在安装更新,第一个,共一个..

前两次要下班,所以都是强制关机,今天过来先试下,这种是什么更新?那要等多久才能更新完?

忘记电脑有没有关闭自动更新了!

楼主:
如果把自动更新关闭,那安装的mse还会自动更新吗

网友A:
强制关机后好像是再开机接着装,好像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自动更新关闭,那安装的mse还会自动更新吗

不会

网友B:
关闭自动更新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制关机后好像是再开机接着装,好像没问题。

我这里开机没问题

就是关机的时候提示要安装。。。

update设置的是自动安装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自动更新就可以啦

关闭自动更新我怕MSE无法更新。。。。

要是MSE可以更新就可以,要不然无法更新MSE我觉得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闭自动更新我怕MSE无法更新。。。。

要是MSE可以更新就可以,要不然无法更新MSE我觉得不好 ...

关闭自动更新,自己定时检查更新情况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