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部连接键盘的插口叫什么?

楼主(2017-02-10):
我的笔记本连接键盘的插口被我弄断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复,毕竟陪伴了我好多年。

这个插口可以掰开来,然后把键盘线放进去,现在的问题就是,掰掰的东西断了...

网友:
跟屏的接口类似 FPC接口吧

网友A:
量间距吧,应该跟液晶排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间距吧,应该跟液晶排线一样

是接口的锁扣坏坏了,不是排线。

网友B:
FPC的,买一个同样的,把这个拆下来装回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C的,买一个同样的,把这个拆下来装回去就好了。

感觉笔记本上接口的难以取下来。怕到时候连焊盘都没我弄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笔记本上接口的难以取下来。怕到时候连焊盘都没我弄没了

热风枪吹 吹到全化了再拔

网友C:
直接换塑料卡子,不要拆焊插座。去电脑维修店求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塑料卡子,不要拆焊插座。去电脑维修店求个?

可以直接换塑料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笔记本上接口的难以取下来。怕到时候连焊盘都没我弄没了

找一个同样的插座,把塑料卡子取下来换上就行,不用焊插座。

网友:
是黑色的卡子还是白色的座子断了?先到淘宝搜索,要是卡子断了可以用塑料片削薄了塞进去。

网友:
翻盖式 贴片 FPC连接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换塑料卡子?

你琢磨下扣件结构,就能自己拆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笔记本上接口的难以取下来。怕到时候连焊盘都没我弄没了

好吧,才发现我少说了几个字。我的意思是把损坏的部分替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