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下单火开关的图片 与各位一起探讨

楼主(2017-02-10):
单火方案    提供3.3/5MA电流

网友:
原理图那?

楼主:
你加QQ 420050139  全套方案单独发给你

网友:
注意坛规,小心封帐号。坛中不能留QQ号

网友A:
注意坛规,小心封帐号。坛中不能留QQ号+1

网友:
直接发论坛多好!

网友:
探讨这二个图吗?
我先来,相机不行,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举报有奖

网友:
只看到4个桥

网友:
来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就两张图,要探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坛规,小心封帐号。坛中不能留QQ号+1

不知道,哈哈!以后注意

楼主:
如果需要方案,请下载附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方案,请下载附件吧

感谢,看了原理,B1,B2,B3那块为何不用个双向稳压二极管呢??还用个整流桥?

B4是N和L3构成的,TR3不导通时靠负载实现供电,TR3导通靠TR3的压降实现供电。B5是L1和L2构成,两者一个导通才能供电,都不导通或者都导通就不能供电了。

可以让L2和N,或者L1和N 在构成两路和L3和N一样的配置,这样电流会更大点。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前面一般是用双向可控硅BTA16  。再用桥堆,之后用 13001 驱动变压器。 这种都是触摸开关。  变压器是高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前面一般是用双向可控硅BTA16  。再用桥堆,之后用 13001 驱动变压器。 这种都是触摸开关。   ...

大神,请问您现在有在使用单火方案吗  是否拿出来分享?

网友C:
现在遥控开关很火?还有最新款不用电池的,开关按下去的行程发电,貌似会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遥控开关很火?还有最新款不用电池的,开关按下去的行程发电,貌似会火? ...

我们这个方案也是可以带遥控的

网友:
SC201就是个坑!

网友D:
这个单火开关的最大最小负载功率多大?能带什么类型的负载?开关最多有几个回路,能遥控吗?有遥控功能时最大最小负载功率多大?
如果说这种开关能带50W以上LED灯时,那么它有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稳定性的问题,厂家只能赌用户不会这么用。

网友D:
LZ你主要是来卖IC的吧,这个电路存在稳定性问题,要不你也不知道,要不你根本不会说了。

网友E:
这是3路的开关,如果用户只接了一路,其它两路悬空,还能稳定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遥控开关很火?还有最新款不用电池的,开关按下去的行程发电,貌似会火? ...

那个是Gree Power,不过价格很贵,市场很难火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主要是来卖IC的吧,这个电路存在稳定性问题,要不你也不知道,要不你根本不会说了。 ...

看了楼主产品的图片,对了一下原理图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楼主说来探讨,结果贴完图就不吱声了。

大神讲讲他这个的隐患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方案也是可以带遥控的

我觉得你这个应该能火起来,能否发点资料分享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您现在有在使用单火方案吗  是否拿出来分享?

资料没法分享。我就这这个开关。但是目前没法开源。实在不要意思。有技术问题可以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这个应该能火起来,能否发点资料分享下,学习学习

附件是单火取电方案   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   可以加遥控器和无线通讯   批量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3路的开关,如果用户只接了一路,其它两路悬空,还能稳定工作吗?

可以的  如果你只要一路,那就取一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单火开关的最大最小负载功率多大?能带什么类型的负载?开关最多有几个回路,能遥控吗?有遥控功能时最 ...

每路负载可以到200W

关于稳定性的问题的说明 :  (1)阻容负载 即使是0.5W 的LED也不会出现鬼火现象   (2) 带驱动的LED灯在3W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鬼火现象,所以说是否会产生鬼火现象,和和灯具的种类有很大关系(3)负载的漏电流越小,越容易产生鬼火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路负载可以到200W

关于稳定性的问题的说明 :  (1)阻容负载 即使是0.5W 的LED也不会出现鬼火现象   ...

每路负载功率最大可以到200W?那是不错了,什么类型的负载都可以带吗?如果你说可以,你可以去市场上找66只3W的LED灯来,全部并联起来,用粗一点的线接到你的开关上,反复开关测试下,看看可控硅什么时候烧掉再来说话。
你找的LED灯要求内部没有电感,没有加PFC电路。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来测试,在这些个灯的回路上串个1个0.1欧的大功率电阻,再通过机械开关接入市电,反复开关时用示波器来抓这个大功率电阻两端的冲击电压,算下冲击电流有多大,然后再了解下可控硅的最大承受电流后再来说话。

网友:
反复开关时用示波器来抓这个大功率电阻两端的冲击电压,算下冲击电流有多大,然后再了解下可控硅的最大承受电流后再来说话。             原来瞬间巨流是这样得出的,刚才一直在想700A如何得到的,呵呵,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个方案,电源好像不是隔离的,会不会有触电危险?

网友(2021-09-27):
dimmers  说有很有中肯。SC201这个方案,最多接几十瓦以下的LED灯还行,灯具稍微多并联几个LED灯,反复开关灯直接烧掉可控硅。   如果用户测试不严格,一旦批量用,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