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到两个松下的VC918音响 请问怎么把他接到电脑上听音乐...

楼主(2017-02-10):
看了下每个音响后面就2个口 是不是还要功放啊?

网友:
音响还是音箱?看来只是音箱,你得在电脑和音箱之间加一台功放

楼主:
是两个箱子, 整套的也有,但是太大了 没地方放啊, 我只想用两个箱子 来听音乐啊

如果要功放 应该怎么选择 值得买一个 功放么?

整套的是这样子:

attach://360875.png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两个箱子, 整套的也有,但是太大了 没地方放啊, 我只想用两个箱子 来听音乐啊

如果要功放 应该怎么 ...

买转接头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a2hbsf606d2

这款我用过,达不到HIFI,但是一般听听完全ok了。非广告。我跟卖家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两个箱子, 整套的也有,但是太大了 没地方放啊, 我只想用两个箱子 来听音乐啊

如果要功放 应该怎么 ...

这个就带功放的,你拆出来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带功放的,你拆出来用就可以了

貌似没有接口 可以插电脑上,

只能插 MIC 上? 音质会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没有接口 可以插电脑上,

只能插 MIC 上? 音质会好么?

你是电工吗?

搞电子都知道啊,这种东西都带功放的啊,这个要另外接线的,对电工来说一点都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电工吗?

搞电子都知道啊,这种东西都带功放的啊,这个要另外接线的,对电工来说一点都不难的,

哥哥,我是程序员呢,。,, 术业有专攻,,, 这个真的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哥,我是程序员呢,。,, 术业有专攻,,, 这个真的不懂。。。

这个机子我不熟,
应该有一排线,到这机子内的,就有其中的音频线了,不过要找出来对非电工人员来说就有点门槛要求了,

你看CD或者磁带机上有几条线到这功放上吧,那几条线里,一定有音频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我不熟,
应该有一排线,到这机子内的,就有其中的音频线了,不过要找出来对非电工人员来说就有 ...

明白鸟 看来要改装下。。。。。。

网友B:
你这个是当年接近万元的设备。不过呢,你现在的要求对于动手能力不太强的来说呢有点儿麻烦。
这个的音频输入,以及音量都是靠排线连接的其他箱子来实现的。
其实音频在左下角的那个排线里面能找到。要自己接一个插座出来才行。
对你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可能是买一个比较普通的功放。

网友:
你这音箱是 额定50W,6欧姆的箱子。不算好,也不是很差。
功放,选50+50W的, 4-8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当年接近万元的设备。不过呢,你现在的要求对于动手能力不太强的来说呢有点儿麻烦。
这个的音频输 ...

上面有个 音量旋钮 感觉只要找到音频输入 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有个 音量旋钮 感觉只要找到音频输入 即可

哈哈,感觉应该是这样的哈?
但如果我说那个旋钮是通过排线引到其他设备上的,可能不太容易接受。。。。

网友:
买一个数字功放,买点好线。关键还得有好音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感觉应该是这样的哈?
但如果我说那个旋钮是通过排线引到其他设备上的,可能不太容易接受。。。。 ...

根据 你这么一说 是不是 功放 都是死的?? 是音源多大声音 他就 按决定功率 放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 你这么一说 是不是 功放 都是死的?? 是音源多大声音 他就 按决定功率 放大啊? ...

我说的是这个功放。不是所有的。

网友:
普通功放只有电源和音频输入和音箱接口。

网友:
翻到这个网页,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网友B: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16434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164340-1-1.html

看了这个帖子,才发现 我的问题跟她一样的问题,也开不来机。。。

是不是要有信号才能开机啊,读了 他的帖子,有点没读明白·~~~~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无源音箱,你需要一台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个帖子,才发现 我的问题跟她一样的问题,也开不来机。。。

是不是要有信号才能开机啊,读了 他的 ...

这个不是通用的功放。可以改。但需要动手能力强一些。而且有时间和精力折腾才行。简单的办法,买个通用的功放简单些。

网友:
这种喇叭装到汽车上效果一流,我装过sony的,也是6欧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