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己去画PCB的3D封装

楼主(2017-02-10):
如下图片展示,大伙可以的话,一起分享自己的作品。

网友A:
不用花,大部分都有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花,大部分都有下载.

因为不会画,所以只能去找网上下载,有可能还找不到。如果要很精确的话,有些还不行,尺寸会有些偏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不会画,所以只能去找网上下载,有可能还找不到。如果要很精确的话,有些还不行,尺寸会有些偏差。{: ...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   这里有许多的3D模型可以下载直接使用,注册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   这里有许多的3D模型可以下载直接使用,注册一下就可以! ...

哈哈,我也是这个网站下载,几乎都是老外共享的,下载step或者stp,可以直接导入封装。但总不能享受资源,不做贡献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是这个网站下载,几乎都是老外共享的,下载step或者stp,可以直接导入封装。但总不能享受资源 ...

是的,有点惭愧!但是不会3D建模是硬伤啊!

网友:
是的,也想学习一下,因为有些特殊元器件上面不一定有。
不过这个不是刚需,一直没有去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是这个网站下载,几乎都是老外共享的,下载step或者stp,可以直接导入封装。但总不能享受资源 ...

stp,难道是用PROE这类三D软件画好后放进去的?

网友D:
Altium Designer从17版还是哪个版本开始支持直接生成大部分贴片元件的3D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p,难道是用PROE这类三D软件画好后放进去的?

差不多是的,那是机械选手的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tium Designer从17版还是哪个版本开始支持直接生成大部分贴片元件的3D模型。

这貌似也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啊,不过这个还是只能解决一部分的芯片。

网友:
一般机械工程师都会做这个。用solidworks和proe之类的搞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貌似也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啊,不过这个还是只能解决一部分的芯片。 ...

嗯,IPC封装向导能生成的元件都可以直接生成。别的一些特殊元件还是需要网上下载,或者自己用soildworks或者ProE等软件来制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是的,那是机械选手的强项。

我会PROE,但是怎样对原点这就不知道了。我平时一般都是直接从PCB文件生成CAD文件,再把生成的CAD文件导放PROE生成三D模型,再把三D模型弄到外壳进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会PROE,但是怎样对原点这就不知道了。我平时一般都是直接从PCB文件生成CAD文件,再把生成的CAD文件导 ...

AD的最新几个版本是可以直接导出3D图,但是前提是板子上有完整并且准确的3D封装。

网友:
有些自己画的模型好像用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是有教程就好了啊

网友:
用solidworks画过一些简单的,不太会用。

网友(2020-09-26):
有个同事用犀牛画很快,简单的封装,几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