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些适合在山区远距离通信的低成本模块/方案?

楼主(2017-02-10):
        各位坛友新年好。

     最近我想在山区搭建一个通信系统,已知这个地区没有手机信号,GSM或者和有关通信方式都用不了,需要通信的距离大概在2km左右,通信通信速率不做要求,但是山区遮挡严重,请问各位坛友,可以提供一种抗抵挡能力较强,通信距离较远的模块吗?之前尝试了某宝买的lora模块,请问还有没有类似的模块,或者方案,谢谢各位坛友了.

网友A:
光纤咯,便宜又大碗。
如果需要移动或无线,那就光纤+无线做混合应用

网友:
如果没人弄断的话,  2KM 光纤应该是最爽的, 速度贼快

网友:
lora 2公里应该很轻松啊

网友B:
楼主尝试的lora模块,效果怎么样,传输距离和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lora模块效果如何?

网友:
要看实际情况,如果人迹罕至,可以把光缆放在树木上。

网友:
能拉线的话,可以考虑铜缆,电力载波等。

网友C:
低功耗、远距离,我只想到LoRa,
低成本、远距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毕竟公司把研发和市场隔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咯,便宜又大碗。
如果需要移动或无线,那就光纤+无线做混合应用

山区的地形没办法做有线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尝试的lora模块,效果怎么样,传输距离和稳定性怎么样?

山区存在阻挡严重,测试距离不过2-30m云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远距离,我只想到LoRa,
低成本、远距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毕竟公司把研发和市场隔开了 ...

我也是首先想到了Lora ,但是山区阻挡严重,这个问题很蛋疼

网友D:
在山顶架设大功率基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山区存在阻挡严重,测试距离不过2-30m云云。

用的什么频率,多大功率?这两个参数与距离关系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频率,多大功率?这两个参数与距离关系太大了

是有东西阻挡没有!能直视什么频率都行

网友:
对讲机信号支持多远距离?

网友:
坚决拉线,别的不要想

网友F:
所谓的lora要是那么厉害其他技术还来干嘛,遮挡屏蔽是电磁波永远的痛

网友:
lora还是有他传输上的优势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需要通讯的数据量大不大?大概最小的发射间隔是多少?

仅仅一个字节而已,主要是做报警器.发射间隔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用在哪个行业里的,这种方案我之前做过,唯一的方法是大功率加定向天线。 ...

请问你也是用的lora模块吗?主要是用在山区环境下的一个报警器.

网友H:
用电力线工频通信吧,可以传输10公里没问题,只要有电的地方,都可以轻松通信,缺点就是速度奇慢,只有25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山顶架设大功率基站

成本太高,建设周期太长,目前还是考虑无线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电力线工频通信吧,可以传输10公里没问题,只要有电的地方,都可以轻松通信,缺点就是速度奇慢,只有25hz ...

目前还是主要考虑无线通信,深山中走线建设周期和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在哪家买的LORA模块,带不带PA?

不带,在某宝买的测试板子,直接是一个lora模块外加一个单片机,外插上弹簧天线,之前在某宝搜到了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5278-1-1.html这个帖子中的东东,但是都缺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谓的lora要是那么厉害其他技术还来干嘛,遮挡屏蔽是电磁波永远的痛

lora 传输速率低,这是lora的痛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的是双向还是单向,如果是单向的话成本会低一点。但是算下来差不多要400了,只是说成本。 ...

双向,主要是建设基站什么的人力物力丢进去,外加维护,这种方式不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在一个项目上用的是25W的发射功率,在有大山阻隔的情况下,非常稳定的接收距离是7公里,最后不想再往 ...

请问是用的lora吗?

网友:
不能拉光纤,不能用电力线,估计供电也是就近找电源,或者现场发电吧,用北斗应该是最便宜可靠的了,如果想折腾技术,和当地无委会又能搞好关系,试试长波或中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太高,建设周期太长,目前还是考虑无线通信

山顶放个太阳能的, 功率其实不需要太大, 放个laola基站估计也行

网友:
2km不远,为了可靠性还是有线好,无线除了大山阻挡,天气也有影响,该报警传不到麻烦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双向的话,我计算一下价格,两个大功率模块,大概150一个,两副定向天线(定制)大概要150,两个大功率开 ...

不能用电力载波肯定没电网 还得买太阳能电池跟蓄电池 不然晚上没电

网友I:
电哪里来?如果有电力线就电力载波了。如果是电池或者太阳能的,没法拉线估计就租用卫星了。

其实2公里 选择个中间点 架设个中继,两边的终端连上去应该还是可以的,这样只需要1KM的距离。

网友:
ubnt加太阳能

网友J:
手机信号覆盖了么?

网友:
山挡的话我先想到的也是北斗

网友K:
同样推荐 北斗。不过价格不菲

网友:
直序扩频换个奇怪的名字,就变得妇孺皆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样推荐 北斗。不过价格不菲

北斗太贵撸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机信号覆盖了么?

  没有手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哪里来?如果有电力线就电力载波了。如果是电池或者太阳能的,没法拉线估计就租用卫星了。

其实2公里 选 ...

预计太阳能供电

网友:
突然想起传奇人物 特斯拉 的全球供电计划,加上载波就可以供电与通信了

网友:
无线数传电台!

网友:
用WIFI网桥,很成熟的方案。

网友F:
估计只能靠吼了 通信靠吼,两公里也不远,雇一个人爬山头去吼一声对面就听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ora 传输速率低,这是lora的痛楚

你不是不要求速率吗?半个小时传一个字节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只能靠吼了 通信靠吼,两公里也不远,雇一个人爬山头去吼一声对面就听到了  ...

网友:
长波电台可以吗?我随便说说的

网友L:
用WIFI多好 放大器加定向天线,顺便还可加摄像头上去都可以,几百块就可搞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用WIFI多好 放大器加定向天线,顺便还可加摄像头上去都可以,几百块就可搞定了。 ...

WFI能传输几公里吗?如果有这设备就分享下,我也想要

网友L:
引用 网友M:
WFI能传输几公里吗?如果有这设备就分享下,我也想要

我最远十几个公里做过,有人可以做几十个公里。你2公里的话,路由器加定向天线就可以了。 你可以淘宝 网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最远十几个公里做过,有人可以做几十个公里。你2公里的话,路由器加定向天线就可以了。 你可以淘宝 网 ...

请问在收到山体的阻挡可以吗?这个两公里是收到山体的阻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收到山体的阻挡可以吗?这个两公里是收到山体的阻挡的。

没关系的,就是距离近点,比如你要3公里,买5公里的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两个电报机,改装一下!

网友:
建议通过无线中继的方式,2km如果是在某山的两边,那么在山顶加1组中继就搞定了。BOM成本500以内,收费参考前面的 5k是合理的。

lora应该是首选的,不过低频率的fsk应该也是可以的,si4432之类的也可以试试,前提是山区不能太复杂 能有地方实现中继。

网友(2019-09-16):
保护野生动物

网友:
433 大功率透传

网友N:
楼主只要半小时传送一个字节,那么在山上设置8个烽火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只要半小时传送一个字节,那么在山上设置8个烽火台即可

哈哈,这个方案可行

网友:
数据这么少,建议考虑买二手电力淘汰数传电台,200M 10W左右,几十块钱一个,适当增加天线高度,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又一个老帖被翻出来了。
不知道楼主最后用了什么方案?

网友:
前几天不是有贴子在做发报机吗?500km足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