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针对公司加密文件编译查看的办法

楼主(2017-02-10):
这是一个无意中的发现,共享一下希望有需要的坛友用得着!
本来公司是全部通道都进行了加密的,造成工作中很多时候不方便。由于最近有项目需要在linux环境编写测试app,于是装了一个虚拟机,奈何我在windows下编写的所有代码远程给虚拟机都无法运行。
后来无意中下载了一个winvi.exe的软件,就是让在windows下可以模拟vi的一个小工具,奇迹发生了,我用winvi.exe编写的软件,用虚拟机打开既然编译通过了,这时候我在虚拟机中用vi打开文件看不再是以前被加密的乱码状态。
所以。。。。。
如果你的公司采用了加密系统,而你又使用虚拟机并且想编译原windows内的文件,那么你可以采用这种办法 下个winvi.exe。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奇怪吧,你其他软件生成的文件,估计仍然是加密的

网友B:
打开加密文件,存成不会被加密的格式,都可以绕过这种加密,所有文件都加密的就不行了。

网友:
这样算违反公司规定不?要是违反的话小心 TJJTDS 哦

网友C:
公司的加密软件,并不能加密的所有文件,只是加密常用软件生成的文件,加密后也只能和这些软件打开,别的软件打不开的
用一些偏门的软件和文件格式好像是不加密的,还有粘贴板内的内容是没有加密的,可以复制到虚拟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奇怪吧,你其他软件生成的文件,估计仍然是加密的

这个才是奇怪,其他软件生成的文件都是加密的,我虚拟机编译不过,而这个软件生成的文件没有被加密。
我们加密的原则是一个文件只要你打开修改过就会被加密,而winvi因为我全程用的vi命令编辑所以可能没有被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加密文件,存成不会被加密的格式,都可以绕过这种加密,所有文件都加密的就不行了。 ...

基本公司策略肯定是对大部分文件格式加密,.c文件尤其;但是我用winvi 命令行编写和保存的文件 .c格式却绕过了加密,深感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的加密软件,并不能加密的所有文件,只是加密常用软件生成的文件,加密后也只能和这些软件打开,别的软 ...

我直接用winvi编写,然后:wq  强制保存.c文件   理论上.c文件肯定会被加密  但我这样操作却可以

网友:
加密软件不是针对文件格式加密的,而是针对特定的进程产生的文件进行加密。

网友:
加密的文件用软件打开后通过一定的方法另存就解密了,以前我就已经提过

网友D:
如果是C文件你可以试试,复制到写字板、记事本等文本编辑软件里面保存可能就不加密了。
其实如果会PC机的编程,写一个小程序解密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才是奇怪,其他软件生成的文件都是加密的,我虚拟机编译不过,而这个软件生成的文件没有被加密。
我 ...

应该是对系统内的特定软件的特定进程进行监控,生成的部分文件会加密。

我之前公司生成pdf会加密,后来放开,再生成pdf就不加密了。

网友E:
我们公司的加密软件是针对特定软件的,比如IAR、KEIL等。假如winvi.exe没有添加到加密列表中,它编辑的文件是不加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公司策略肯定是对大部分文件格式加密,.c文件尤其;但是我用winvi 命令行编写和保存的文件 .c格式却 ...

如果只是后缀名,那随意改一个后缀名就好了,估计没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的加密软件是针对特定软件的,比如IAR、KEIL等。假如winvi.exe没有添加到加密列表中,它编辑的文件 ...

有道理,我仿真时,也根本不用解密,就可以仿了。
也就是说串口发送数据出来,不会被加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C文件你可以试试,复制到写字板、记事本等文本编辑软件里面保存可能就不加密了。
其实如果会PC机的编 ...

COPY出来,肯定就加密了,加密软件也不会这么弱吧
以前有个小公司,直接将USB 禁用了
这事儿,我觉得,还是看人品的, 再说了公司一般结案的,都有上传到服务器的,这里大家都没有权限改,只能上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本公司策略肯定是对大部分文件格式加密,.c文件尤其;但是我用winvi 命令行编写和保存的文件 .c格式却 ...

不是根据扩展名加密的,是根据软件加密的。比如加密软件设定了keil为加密,那么keil 保存或打开过的c文件都加密的。假如一个偏门软件St VD ,不在加密软件目录里面,则这个软件保存的c文件是不加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根据扩展名加密的,是根据软件加密的。比如加密软件设定了keil为加密,那么keil 保存或打开过的c文件 ...

是吗?看你使用过?
加密软件很多种,其实我觉得可以COPY出USB或是网络送出数据的时候,再加密。
不知道绿盾是怎么做的,仿真调试一点问题都没有,应该是没有加过密的。

网友:
估计WINVI用了更底层的IO接口,绕过了加密系统的文件驱动勾子,所以加不到密了。。

网友H:
要知道那些企业加密软件不仅加密文件,更恶心的是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吗?看你使用过?
加密软件很多种,其实我觉得可以COPY出USB或是网络送出数据的时候,再加密。
不知道 ...

绿盾是添加白名单的形式,只有添加进去的软件可以设置打开自动解密,保存自动加密。我们公司用的就是绿盾,在多个编辑器同时编辑一个文件的时候可能会出bug,文件弄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知道那些企业加密软件不仅加密文件,更恶心的是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怕你干私活儿吧,直接拔网络,不要他们监控就行了,
我们头顶上还有网络监控,只要能上网的地方都能看到我们在干啥,就算你逃过这里,也躲不过摄像头的。

网友:
哈哈,其实加密这事很简单,不用想的那么复杂。
USB封锁也跟加密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