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xl文件转成Altium库

楼主(2017-02-10):
RT,我使了网上的方法试 了很多次都没转换成功,请懂的坛友帮忙忙,谢谢!

楼主:
懂转换的坛友帮帮忙,比较急

网友A:
可以使用专门的Ultra Librarian工具

这方面的教程还是很多的:

使用Ultra Librarian工具生成Altium封装和原理图符号的方法

生成Kinetis微控制器Eagle/Altium封装和原理图符号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专门的Ultra Librarian工具

这方面的教程还是很多的:

试过了 ,AD导入然后失败,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AD导入然后失败,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

附件是用的是AD15.1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用的是AD15.1转换的

好的,谢谢,对比了一下和FPGA的BGA256封装一样,我就直接用FPGA里面那个封装算了 哈,我用AD9导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