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电镀药水化学元素分析解决方案

楼主(2017-02-10):
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电镀厂的电镀药水金属元素分析的,要在线测,实时读取一些化学元素!
例如:氢氧化钠、氰化亚铜、游离氰化钠、锌杂质、铁杂质、碳酸钠

有没有感兴趣的?有偿开发

楼主:
没有感兴趣的?有偿开发

网友A:
去 环保局 里面的 检测实验室 转一圈,看仪器

网友B:
在线测?不都是定期取样来检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 环保局 里面的 检测实验室 转一圈,看仪器

环保局都用原子吸收分光计去测,我现在要在线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不都是定期取样来检查的吗?

定期采样达不到自动控制的要求,我要实现对产线的自动调整实时更新数据,把数据读取回实验室做进一步分析及工艺改良

网友C:
在线也是必须用光谱的,溶液里面是没有氢氧化钠的,只有pH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期采样达不到自动控制的要求,我要实现对产线的自动调整实时更新数据,把数据读取回实验室做进一步分析 ...

全自动化就复杂了,整个药水是循环的,检测值必然浮动较大。而且环境恶劣,不了解是否有传感器可以可靠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自动化就复杂了,整个药水是循环的,检测值必然浮动较大。而且环境恶劣,不了解是否有传感器可以可靠工 ...

现在就是要做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线也是必须用光谱的,溶液里面是没有氢氧化钠的,只有pH

溶液里面要有氢氧化钠呀!不然就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线也是必须用光谱的,溶液里面是没有氢氧化钠的,只有pH

电镀厂的预镀铜及碱铜的药水里有这一项的呀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循环的采样池做吸收光谱做…但是这是科研…实际应用不知道如何…以前我做在线监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溶液里面要有氢氧化钠呀!不然就是不对

溶液里面有OH-,Na+,CN-,Cu+,还有复杂的CN络合物,不可能有Fe+3,因为碱性环境下,Fe溶解度极低,有Fe[CN]x这个东西
玩这个东西等于找死
大写的死字

网友D:
还有一种方式…做流动分离色谱…成本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方式…做流动分离色谱…成本低很多

他这个主要显色的成分是Cu(CN)x 离子,做简单的颜色浓度比对就差不多了,里面的Na+  CO3-属于辅助成分,电镀过程没有损耗

网友:
具体需要监测那些东西楼主也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溶液里面有OH-,Na+,CN-,Cu+,还有复杂的CN络合物,不可能有Fe+3,因为碱性环境下,Fe溶解度极低

玩这 ...

赞同。但是人类不会停下探索的脚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方式…做流动分离色谱…成本低很多

具体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溶液里面有OH-,Na+,CN-,Cu+,还有复杂的CN络合物,不可能有Fe+3,因为碱性环境下,Fe溶解度极低

有铁离子的话,就跟CN离子络住了吧!
已知CN是过量的,所以不会有单独的铁离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能详细说说吗?

这种技术是把一定体积的试样溶液注入到一个流动着的,非空气间隔的试剂溶液(或水)载流中,被注入的试样溶液流入反应盘管,形成一个区域,并与载流中的试剂混合、反应,再进入到流通检测器进行测定分析及记录。由于试样溶液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在试剂载流中分散,因而,只要试样溶液注射方法,在管道中存留时间、温度和分散过程等条件相同,不要求反应达到平衡状态就可以按照比较法,由标准溶液所绘制的工作曲线测定试样溶液中被测物质的浓度。

叫。流动注射分析
结构简单。电路也简单。分析也简单。
百度资料还是有的
无需高深的光路。就可以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保局都用原子吸收分光计去测,我现在要在线测

你用环保局的那个东西放到现场去,然后加个摄像头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截取仪器出来的数据,然后远程发送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镀药水化学元素分析 ”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

应该怎么修改才符合?

楼主:
好吧!那现在应该要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22楼。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才是正确的标题下午就封锁你的ID了。

看完规则,就是在帖子内容里面也不允许有联系方式是么?
还有底部签名档那里也不能留微信号是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完规则,就是在帖子内容里面也不允许有联系方式是么?
还有底部签名档那里也不能留微信号是么?

都明确指出标题不合格了,你还去纠结别的东西。赶紧去改一个表达清晰点的标题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明确指出标题不合格了,你还去纠结别的东西。赶紧去改一个表达清晰点的标题就行了啊。 ...

现在好像改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22楼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违反了哪一条版规。

我已经明白了知道哪里不合格,现在改不了了!那现在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楼(最后1句)我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原标题:电镀药水化学元素分析
更改为:寻求:电镀药水化学元素分析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已经更新到标题。

这次就放你一马。

初来乍到,不好意思,下回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