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锂电池充电输出防反接电路

楼主(2017-02-10):
板子还没到,抽空测测

网友:
为什么不做成自动切换极性呢?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6%9E%81%E6%80%A7

网友(2019-09-27):
电池会通过Q2 2305的体二极管对外输出+Vbat的电压,如果GND是连接电池负极,这个电路不起作用

网友:
也就加了一个Pmos防接反

网友:
这个待机没有损耗么?

网友:
TP4056X充电芯片带防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