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熊迈视频监控板的请教

楼主(2017-02-10):
各位,有人用过熊迈的视频板吗?他们提供二次开发,这个二次开发是提供源码的吗?能够修改视频的采集和压缩过程吗?想买他们的板,学习liunx 下的视频采集、解码、压缩技术,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请有经验的兄弟说说,谢谢!

网友A:
楼主肿么不直接问我啊,熊卖的板只提供接入用的SDK,不提供源码,可能有接入参考样例代码。熊卖用的就是害死的参考方案代码,几乎没有什么改动,你找到害死的SDK源码就可以玩转了

网友A:
本人精通安霸、TI、NXP和害死四大方案,可惜这个行业早就烂透顶了,目前还真的没有人著书立说讲IPC的开发,不知道写这种书出来有没有人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精通安霸、TI、NXP和害死四大方案,可惜这个行业早就烂透顶了,目前还真的没有人著书立说讲IPC的开发, ...

请问楼上,这几个方案的机子里有哪些是有抓图的SDK的?
我们公司产品需要通过网络摄像机抓图,目前是用的海康的,它有个cgi sdk可以通过http方式抓图,很方便,linux下用wget或curl就可以了。但是海康价格较高,而且体积也比较大。

网友A:
海糠不是方案商,海糖早期用TI的方案,后来用安霸的方案,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改成害死的方案了,你说的这个功能是IPC的标配功能,就是JPEG抓图,应该哪一家都有的,熊霾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精通安霸、TI、NXP和害死四大方案,可惜这个行业早就烂透顶了,目前还真的没有人著书立说讲IPC的开发, ...

大牛,请问有没有适合新手的开发板推荐的,我玩过linux但是不精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肿么不直接问我啊,熊卖的板只提供接入用的SDK,不提供源码,可能有接入参考样例代码。熊卖用的就是害 ...

大神推荐个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糠不是方案商,海糖早期用TI的方案,后来用安霸的方案,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改成害死的方案了,你说的这个功 ...

同问:请大侠推荐一个开发板,想了解一下视频图像采集、压缩、传输的整个过程,资料需要丰富点的,不能只是SDK。

网友A:
假如是这样,建议楼上二位兄台在网上淘一个TI的DM365或DM368的38板,新的大约不超70,TI的全套资料都可以从官网上下载得到,WWW.DEYISUPPORT.COM上面啥都有,除了DSP库源码不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这样,建议楼上二位兄台在网上淘一个TI的DM365或DM368的38板,新的大约不超70,TI的全套资料都可以从 ...

刚查了一下,70的是芯片价格吧?你说的38板是指什么?如果是dm368的开发板,不是这个价格!干脆直接介绍一个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一下,70的是芯片价格吧?你说的38板是指什么?如果是dm368的开发板,不是这个价格!干脆直接介绍 ...

接上镜头, 装个壳就能用的, 不接壳也行, 玩的话

网友A:
不是芯片,芯片的熊霾专属价不超过20大洋。TI的大客户价大约在30大洋,楼上正解,买个镜头就可以用,壳都不要,38板是安防行业一种尺寸标准,即38MM*38MM,便于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芯片,芯片的熊霾专属价不超过20大洋。TI的大客户价大约在30大洋,楼上正解,买个镜头就可以用,壳都不 ...

方便PM个链接吗?感谢

网友:
木有链接,不好意思,我三年前不小心在闲鱼上了花40元收了一套DM368的板子,已经玩转,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这样,建议楼上二位兄台在网上淘一个TI的DM365或DM368的38板,新的大约不超70,TI的全套资料都可以从 ...

兄弟,你说的全套资料,在这个网站里怎么找,我没找着

网友C:
最近刚买了熊迈的3535板子玩. 配合3535本身的SDK, 还是可以玩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刚买了熊迈的3535板子玩. 配合3535本身的SDK, 还是可以玩玩的.

兄弟,有没有链接?

网友:
雄迈巨峰原装32路1080P H.264 NVR监控裸主板NBD7024T-P HI3535

是这个吧. 260, 好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刚买了熊迈的3535板子玩. 配合3535本身的SDK, 还是可以玩玩的.

SDK 编译完了怎么烧写? SDK里有说明吗?
这个板子是否送SDK?

网友:
焊上TTL串口线, 启动可以进uboot, 然后kernel和rootfs随便折腾吧.
板子本身不带3535的sdk,但可以从网上下载到.  只有他自己的应用的一些二次开发的sdk.

网友:
你这个板太高大上了,我只有两页简介,没有害死的SDK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了

网友:
能投标做裤裆的招标项目的产品就那几家,民用的太多了。一个小小的视频监控,让多少小老板付出成本付出工人开支,最后要不回来钱。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IRuHfS 密码: uqct
从网上找到的sd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PM个链接吗?感谢

你找到TI的38板了吗?我和你应该都需要找差不多的板子,有没有合适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IRuHfS 密码: uqct
从网上找到的sdk

RAR压缩包有密码木有呢?

网友:
rar没有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