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了一个继电器可靠控制的电路,各位帮我看一...

楼主(2017-02-10):
问题:为防止干扰或者单片机的重启开机过程中造成的误动作。
解决思路:我的想法是利用脉冲来控制继电器的开启,当且只当接收到一定频率范围内的脉冲信号才闭合继电器。

我仿真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符合想要的样子。但是这个是要用到实际电路中的,我有点不自信,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有错误或者可以精简的欢迎指出

网友:
不会吧,继电器控制电路这么复杂?

网友A:
延时启动不行吗? 信号宽度达到设定值才执行
键=A   键=C  有什么不同?

网友B:
要实现那样可靠的应用,还不如直接用“双稳态继电器”,有省电,还有ON、OFF状态输出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实现那样可靠的应用,还不如直接用“双稳态继电器”,有省电,还有ON、OFF状态输出标志 ...

是用于控制别人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启动不行吗? 信号宽度达到设定值才执行
键=A   键=C  有什么不同?

考虑过这个,但是可能会在设备死机的情况下误动作。

那个仿真方便测试用的

网友:
这会可靠?C2电容Q1导通时不把Q1给烧了?

网友:
写个N个继电器控制相关的专利的飘过

网友:
那么你可以参考一下七八十年代那些遥控电路,特别是多路遥控      发送不同占空比的方波来控制不同的开关
它调制的目的是为了发送信号,而且那些电路用电感的,只能参考一下接收电路的思路
好像也有用数字电路做的    那些数字电路电路应用集锦应该有

网友:
看得有点复杂了!

网友C:
死机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输出一定频率的脉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死机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输出一定频率的脉冲。

pwm驱动继电器应该都是软件io口翻转的吧

网友:
一直都是简单控制来的,没考虑过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m驱动继电器应该都是软件io口翻转的吧

所谓的死机,不一定都是停在某个点上,有可能是不断重复某段程序,这段程序有可能正好是你翻转你那个IO的哦。

网友:
驱动一个继电器搞那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继电器高可靠驱动,应该是只对特定频率响应,当输出频率或高或低偏离一定值后,继电器不响应。

网友:
安全系统?这个电路貌似实现不了安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