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 fpga 编程设置

楼主(2017-02-11):
很奇怪在编程的时候必须设置 TCK Divider  为0 才能编程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默认设置也不可以的。

---------------------------------------------
Device 1 LCMXO2-7000HC:
    Operation: SRAM Display ID
    File Date/time:
---------------------------------------------

Connected to Lattice Cable Server.
Board with FTDI USB Host Chip detected.

Frequency setting= 30000000 Hz
Check configuration setup: Start.
JTAG Chain Verification. No Errors.
Check configuration setup: Successful.
Device1 LCMXO2-7000HC: SRAM Display ID
Execution time: 00 min : 00 sec
ID: 0x012BD043
Operation Done. No errors.
Elapsed time: 00 min : 00 sec
Operation: successful.

楼主:
后来发现一个新问题,编程结果校验失败,错误的bit是随机的.
问题的根源是TCK/TMS/TDI/TDO没有和GND使用同一排跳线线,没有平行走线。
使用5根线的排线后编程顺利通过。

下面是一些随机的错误:
---------------------------------------------
Device 1 LCMXO2-7000HC:
    Operation: SRAM Erase,Program,Verify
    File Date/time: 02/11/17 12:27:43
---------------------------------------------

Connected to Lattice Cable Server.
Board with FTDI USB Host Chip detected.

Check configuration setup: Start.
JTAG Chain Verification. No Errors.
Check configuration setup: Successful.
Device1 LCMXO2-7000HC: SRAM Erase,Program,Verify
Sat Feb 11 13:01:18 2017  Bitstream pre-decompression size: 217528 bits.
Sat Feb 11 13:01:18 2017  Bitstream post-decompression size: 1546544 bits.
Sat Feb 11 13:01:18 2017  Bitstream decompression ratio: 610.96 percent.

--------------Row285--------------:
HDR  0
TDR  0
SDR 1992   TDI()
Expected  TDO()
Received  TDO()
Bits Error 1992: Expected: 0 Received: 1
Bits Error 1991: Expected: 0 Received: 1
Bits Error 1990: Expected: 0 Received: 1
Bits Error 1989: Expected: 0 Received: 1
Bits Error 1988: Expected: 0 Received: 1
Bits Error 1987: Expected: 0 Received: 1
Bits Error 1986: Expected: 0 Received: 1
Bits Error 1985: Expected: 0 Received: 1
Bits Error 1984: Expected: 0 Received: 1
Bits Error 1983: Expected: 0 Received: 1
and more...

         "Failed in Function VERIFY /see log file for more details/ "
Execution time: 00 min : 11 sec
Device1 LCMXO2-7000HC:Re-Initialize
Execution time: 00 min : 02 sec
Process Operation Failed.
Elapsed time: 00 min : 13 sec
Operation: unsuccessful.

---------------------------------------------
Device 1 LCMXO2-7000HC:
    Operation: SRAM Erase,Program,Verify
    File Date/time: 02/11/17 12:27:43
---------------------------------------------

Connected to Lattice Cable Server.
Board with FTDI USB Host Chip detected.

Check configuration setup: Start.
JTAG Chain Verification. No Errors.
Check configuration setup: Successful.
Device1 LCMXO2-7000HC: SRAM Erase,Program,Verify
Sat Feb 11 13:03:05 2017  Bitstream pre-decompression size: 217528 bits.
Sat Feb 11 13:03:05 2017  Bitstream post-decompression size: 1546544 bits.
Sat Feb 11 13:03:05 2017  Bitstream decompression ratio: 610.96 percent.

--------------Row285--------------:
HDR  0
TDR  0
SDR 1992   TDI()
Expected  TDO()
Received  TDO()
Bits Error 0771: Expected: 1 Received: 0

         "Failed in Function VERIFY /see log file for more details/ "
Execution time: 00 min : 10 sec
Device1 LCMXO2-7000HC:Re-Initialize
Execution time: 00 min : 03 sec
Process Operation Failed.
Elapsed time: 00 min : 14 sec
Operation: unsuccessful.

网友(2017-04-05):
烧录线有这么大影响?我的板子,烧录的线都是乱走的,也没烧录失败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