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ython2.7例子,运行出错,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7-02-11):
如题。我装的python版本是2.7.13

例子链接:
http://infohost.nmt.edu/tcc/help/lang/python/examples/huey/

我现在下来的代码
attach://361010.zip

谁装了2.7版本的python,帮忙运行一下看是否正常。谢谢!

楼主:
附件不能直接点击下载。复制到地址栏可正常下载。

网友A:
这是干嘛的

网友:
用最新的python 2.7(win7)是会有unicode编码的问题。简单解决的话在fontselect.py里面加上
import sys
reload(sys)
sys.setdefaultencoding( "utf-8" )
这几句话就可以。

楼主:
多谢各位 试试 这是个例子

楼主:
能在3.5运行就好了

楼主:
多谢各位 试试 是个例子

网友:
tkfont是tkinter字体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嘛的

这不可以运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可以运行吗?

可以的,和四楼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