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里有卖20kw的可调直流电源吗?

楼主(2017-02-11):
电压120V左右

网友A:
我们公司可以做,不知道你是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可以做,不知道你是用在哪里?

用大功率电机的应用开发上,你们公司有合适的现成产品吗?

网友:
直接用电池不行吗

网友:
德国EA电源,预算如果充足的话,呵呵~

网友B:
算了一下,4楼方法真的可行,12V/60Ah铅酸电池10只串联,20只 200V/100A的VMOS管并联,做稳压与过流保护。充满电后,一次可做20分钟满载试验,轻负荷就更长了。
项目完成后,电池可以卖二手,换得的钱还够项目组聚餐庆贺一顿。

不要问我具体电路,能做电机开发,这是最基础的功力了。

网友C:
我有个朋友做,你需要 可以帮你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朋友做,你需要 可以帮你问问

需要是公司的,后面出现什么问题才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一下,4楼方法真的可行,12V/60Ah铅酸电池10只串联,20只 200V/100A的VMOS管并联,做稳压与过流保护。 ...

每次调试只能做20分钟,刚热身,就得停下来了,不合适呀

网友D:
我本以为前段时间做了一个1kw的电源已经非常大了,没有想到还有人需要20kw的20kw的功率可以推动潜艇了

网友:
找电动汽车直流充电模块试试

网友E:
你需要的是双向直流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是公司的,后面出现什么问题才有保障。

我朋友开的公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本以为前段时间做了一个1kw的电源已经非常大了,没有想到还有人需要20kw的20kw的功率可以推动潜艇了 ...

表示20KW不是很大,电镀行业这个功率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的是双向直流电源

双向直流电源和普通直流电源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开的公司啊!!!!!!!!!!!!!!!!!

哪个公司? 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公司? 留个联系方式吧

慈溪美耀电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双向直流电源和普通直流电源有什么不同?

双向直流电源可以将电机刹车时产生的电能回馈到电网,在实验室中代替电池进行电动汽车电机测试,一大堆电池放在实验室太危险了,并且成本也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向直流电源可以将电机刹车时产生的电能回馈到电网,在实验室中代替电池进行电动汽车电机测试,一大堆电 ...

电池在实验室空调伺候着都危险到用户手里跋山涉水不得爆炸呀

网友D:
我在想,如果是20kw的电源,在测试的时候有没有20kw的电子负载呢,如果有,那电子负载想必也会是一个庞然大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双向直流电源可以将电机刹车时产生的电能回馈到电网,在实验室中代替电池进行电动汽车电机测试,一大堆电 ...

铅蓄电池危险吗?我怎么感觉铅蓄电池是成本最低最可靠的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铅蓄电池危险吗?我怎么感觉铅蓄电池是成本最低最可靠的方案呢?

铅酸是相对稳定但也有危险,问题还在于电池循环寿命短,做实验充充放放过不了多久就得换一组电池,算下来成本会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如果是20kw的电源,在测试的时候有没有20kw的电子负载呢,如果有,那电子负载想必也会是一个庞然大物 ...

双向直流电源电能可以回馈电网,电机发电情况下可以把制动电能回馈电网,不需要加电子负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表示20KW不是很大,电镀行业这个功率很正常

表示不是可调。我以前还有一个8kw变压器,铜条绕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表示不是可调。我以前还有一个8kw变压器,铜条绕线。。。

你这个是用在电镀上的???那你这个变压器有年头了吧,现在都是用大电流的可调电源了,然后用PLC来控制的自动化线
下面的图片是一个正在安装调试的单个电源1500A电镀自动线

网友:
这个比较牛,只要出得起钱,中国还是有很多公司能做出好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