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路板锡层局部加厚如何实现?

楼主(2017-02-11):
在X牛电动车控制上发现了下图锡层加厚效果,请问,如何实现?

下面的图中,导电柱和PCB焊接连接很好,怎么实现?

网友:
焊了铜排上去?

网友:
你淘宝下 波峰焊的治具, 夹具 固定石片(不是这么叫)但是类似石头那种用料耐高温.

网友:
TOP SOLDER再放一层,会喷锡

网友:
1、加厚的地方是用了冲压铜片焊上去的
2、接线柱就是铆在1的铜片上的

网友A:
点焊铜皮上去.再过波峰焊接.

网友:
很明显是加了铜片上去过波峰焊的

网友:
图1明显是加了铜片点焊然后过波峰焊
图2回流焊应该就可以,类似表贴螺母柱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焊铜皮上去.再过波峰焊接.

请教大师,这个是常规工艺还是非常规工艺。我有个储能电池柜项目想使用这种工艺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