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ISO1050失效率较高,请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7-02-11):
上面电路图中D4没有焊接;

具体失效现象为:
有时ISO1050通讯不稳定,有时能接收帧,有时不能;
有时ISO1050损坏,换掉后就好了;
有时ISO1050和Q10都损坏;
失效率大概为1%左右。

我感觉是否为TVS的保护功率太小了。
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我的做法是:3根线H、L、COM,COM线可以用屏蔽层代替,楼主图中的VSS2全与COM接一起。必须保证所有CAN部分接总线时,COM线上不能有电流(交流、直流皆不能有)。有持续电流则导致产生电流的板子必须加光电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3根线H、L、COM,COM线可以用屏蔽层代替,楼主图中的VSS2全与COM接一起。必须保证所有CAN部分接 ...

给个具体的电路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具体的电路参考一下吧

简单的方法就是:接线前,全部通电。用万用表电压、电流档红笔搭楼主图上的CANH2、CANL2,黑笔搭总线任意一根,测得的电压小于0.5V、电流小于0.1mA,才能上,否则该设备必须光电隔离达标才能上。

网友A:
举个例子:
     有款电池充电设备,设计时因图方便,把分流器接电池负。但用户反映RS485没有应答。现场一测,设备都是电池正接地,RS485接口全烧坏了。最后在PC端加光藕隔离RS485转换器万事。损坏原因是RS485对电池+有48V直流电压,远超接口芯片允许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
     有款电池充电设备,设计时因图方便,把分流器接电池负。但用户反映RS485没有应答。现场一 ...

谢谢!这个CAN口隔离的啊,ISO1050就是隔离的啊。

网友C:
电源部分怎么做的?

网友:
尽管是属于汽车电子的,但是还是不清楚涉及到产品里面的CAN通讯怎么测试。。。。。

失效率、ID管理、功耗、失效休眠唤醒等

希望能说下测试方法,或者提供下文档

网友:
这么丰富的保护竟然还能损害,真是遇见鬼了

网友:
Do you have a picture of the PCB layout?

网友:
说好的TVS呢,您那图上是esd保护呢!esd主要是静电,TVS主要吸收低压大电流。当然我也是根据描述分析,

网友:
楼主已经用了隔离芯片

网友D:
所有的保护器件是保护管脚的,你用L3隔开是什么意思? 把L3放到最接近连接口的地方。

网友:
电源是怎么隔离的呢?

网友E:
gd2是什么?建议直接下掉l3,直接短路。

网友F:
关于保护效果一个检测方法是直接接220vac后看有没有损坏。电表中的485电路测试就是这样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gd2是什么?建议直接下掉l3,直接短路。

GD2是防雷管

网友G:
感觉你的保护也挺多了,期待结论,附件是zlgctm1051的资料,里面有保护电路推荐,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部分怎么做的?

电源部分是金升阳的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保护器件是保护管脚的,你用L3隔开是什么意思? 把L3放到最接近连接口的地方。 ...

L3是用来做滤波的吧,加强电磁兼容,不是做保护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L3是用来做滤波的吧,加强电磁兼容,不是做保护的。

所有器件都是保护,跟电磁兼容有矛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gd2是什么?建议直接下掉l3,直接短路。

为何要去掉L3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器件都是保护,跟电磁兼容有矛盾吗?

L3为何要放到最后呢,看了些产品的设计,大多都是放到靠近芯片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你的保护也挺多了,期待结论,附件是zlgctm1051的资料,里面有保护电路推荐,给你参考 ...

谢谢!里面这个电路不太明白啊

网友G:
嘴来pcb layout截图

我们同事有用dcdc隔离,然后在下面铺铜的,光耦不隔离的。,  你还是来个真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嘴来pcb layout截图

我们同事有用dcdc隔离,然后在下面铺铜的,光耦不隔离的。,  你还是来个真相吧 ...

网友H:
共模的问题 设备之间的共地问题 和485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L3为何要放到最后呢,看了些产品的设计,大多都是放到靠近芯片的地方啊

我认为放在后面问题也不大啊,至少器件不该损坏啊,还是说这些保护器件里,最皮实还是这个共模电感,让他打头阵,后面的管子再收拾那些闯关者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共模的问题 设备之间的共地问题 和485一样

看连接形式,确实都没有共地,我同意你的看法,因为这保护真的是到位了,舍得用料,但是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常见情况下只有共地问题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网友:
烧485芯片的人也很多  can也一样 共地不处理好 啥多是白搭

网友:
这些差分信号其实多有参考点 那就是大地

网友I:
楼主把应用环境说说吧,波特率多少?是用在电动大巴上的?还是用在工业现场?确认产生异常现象的干扰是从通信总线过来搞坏的?不是电源部分过来搞坏的?

网友J:
失效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后面两个保险丝的问题,如果你电源不干净或板子工作环境电磁干扰太强,CAN信号过保险丝会有很强的干扰,这个你可以试一下,把两个保险丝用0欧电阻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把应用环境说说吧,波特率多少?是用在电动大巴上的?还是用在工业现场?确认产生异常现象的干扰是从通 ...

应用环境为跟柜内的电源模块供电(DC220V  6KW);是工业现场,环境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失效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后面两个保险丝的问题,如果你电源不干净或板子工作环境电磁干扰太强,CAN信号过保 ...

自恢复保险还会有很大的干扰么?是何缘故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恢复保险还会有很大的干扰么?是何缘故啊,谢谢!

这种问题以前遇到过,有工程师说是阻抗匹配的问题,但是实验之后发现不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后面把保险丝去掉才解决的问题,关于原理我也不是很了解,不敢妄加评论,希望楼主实验一下,有效果在一起讨论一下原理

网友K:
楼主的ISO1050确保是正品不?现在A货太多,之前找供应商买了个ADG1414这个相对冷门的芯片居然也遇到李鬼了,国人仿造能力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ISO1050确保是正品不?现在A货太多,之前找供应商买了个ADG1414这个相对冷门的芯片居然也遇到李鬼了 ...

应该时正品,从大的代理商走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失效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后面两个保险丝的问题,如果你电源不干净或板子工作环境电磁干扰太强,CAN信号过保 ...

你们当时只是通讯不了还是芯片损坏?我觉得去掉自恢复保险丝(热敏电阻)好了的话,可能是热敏电阻阻值大了,阻值跟温度也有影响。但是加了芯片更不容易坏。尤其有高能量的冲击电压或强电引入是,热敏电阻可以有效分压。

网友(2017-04-10):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是不是没接TVS的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

网友(2019-07-23):
解决的话就分享一下吧

网友(2019-11-08):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下

楼主:
后面是换了更高功率的TVS解决的,PESD1CAN的功率太小了。谢谢各位。

网友:
对的你用的ESD芯片  应该用TVS

网友:
你的即使用TVS仍旧有问题,没有找到根本问题,TVS在长期负荷下也会失效。

网友:
啥保护都用上了

网友(2020-05-27):
打个卡,以后会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是换了更高功率的TVS解决的,PESD1CAN的功率太小了。谢谢各位。

换为多少W的,什么封装?

网友:
选好片子估计就差不多了,  我见到工程机械CAN 用 82C251,抗共模  24V 485用LT1785, 抗共模60v ,就这也有坏的

网友L(2022-07-29):
引用 网友F:
关于保护效果一个检测方法是直接接220vac后看有没有损坏。电表中的485电路测试就是这样测试的。 ...

220va 直接接 分别接 a  b线??

网友:
引用 网友L:
220va 直接接 分别接 a  b线??

是的。因为电表安装有可能把485的A,B线错接到220V上面。要保证不损坏,靠自恢复保险丝和TVS,并且电表的RS485本身就是和MCU隔离的。自恢复保险丝最大耐压电表中一般选600VDC的,内阻有10多R以上,可以抗380VAC不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