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usb接口的3G 4G上网卡做成模块的?

楼主(2017-02-11):
请教有没有usb接口的3G 4G上网卡做成模块的?我想用在路由器上。

网友:
淘宝一下很多,U盘形状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想选怎么用的,如果单是模块的话,SIMcom公司的好多模块都支持USB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想选怎么用的,如果单是模块的话,SIMcom公司的好多模块都支持USB控制。 ...

我想直接贴到板子上啊,不知道能不能支持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想选怎么用的,如果单是模块的话,SIMcom公司的好多模块都支持USB控制。 ...

请教一下,像这种AT命令的模块怎么能提供给我的路由器上网呢??

网友:
基本都是USB接口的,就看你路由器有没相应的驱动了.

网友:
买一个支持USB网卡的路由器就行了。也有专门接手机卡的路由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像这种AT命令的模块怎么能提供给我的路由器上网呢??

如果是用的成品路由器,那就不能选择简单的3G/4G网络模块,需要用带3G/4G功能的成品USB网卡,某宝很多,同时还需要你的路由器USB口支持USB网卡(多数路由器的USB都只支持U盘),插上后简单设置就能直接用。
如果是自己开发路由器,那可以用SIMcom提供的USB驱动,或者用com口加AT指令。

网友:
刚买了一个   4G 的  带wifi功能  可以插电脑上 装驱动虚拟成一个网络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