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与可控硅

楼主(2017-02-11):
我这里有一个用AVR单片机(ATmega16)与可控硅组成的软起动,分析电路后发现它用的OC1A、OC1B与OC2作为同步电压采集的,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三个引角来采集同步电压?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oc1a oc1b oc2是输出啊,并不是输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c1a oc1b oc2是输出啊,并不是输入啊

看错了。。。。

楼主:
对的呀,但是这个电路我核对了好几便,就是用的OC1A、OC1B、OC2这三个引角做的同步电压采集,我就是没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这个电路中三相驱动输出用的是PB0、PB1、PB2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呀,但是这个电路我核对了好几便,就是用的OC1A、OC1B、OC2这三个引角做的同步电压采集,我就是没明白 ...

我刚看错了

楼主:
这张图是同步电压采集与部分驱动电路

网友:
那三个引脚是做过零检测的

网友:
软起动是采集三个相的对中点的过零点,一般还有一个相间的同步点。